SSV191启动不了,求大佬指点

楼主(2021-09-22):
Cadence Tempus(TM) Timing Signoff Solution.
Copyright 201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Version:        v19.12-s084_1, built Thu Oct 24 22:37:33 PDT 2019
Options:
Date:                Wed Sep 22 11:23:22 2021
Host:                ic2 (x86_64 w/Linux 3.10.0-1160.el7.x86_64) (8cores*8cpus*AMD Ryzen 7 5800U with Radeon Graphics 512KB)
OS:                CentOS Linux release 7.9.2009 (Core)

License:
                tpsxl        Tempus Timing Signoff Solution XL        19.1        checkout succeeded
                16 CPU jobs allowed with the current license(s). Use set_multi_cpu_usage to set your required CPU count.
The soft stacksize limit is either up to the hard limit or larger than 0.2% of RAM. No change is needed.
environment variable TMPDIR is '/tmp/ssv_tmpdir_74642_u8MK8R'.
Tempus Timing Signoff Solution terminated by internal (SEGV) error/signal...
Current time: Wed Sep 22 11:23:31 2021
*** Stack trace:
*** Stack trace: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0x11314fa6]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syStackTrace+0xb7)[0x11315428]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0x442798f]
/lib64/libpthread.so.0(+0xf630)[0x7f8c8f0ca630]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csv_initViewer_drawW+0x104)[0x14abd1c4]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CSV_Gui_sch_act+0x4ae)[0x14abd8de]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_ZN7qtDrawW11resizeEventEP12QResizeEvent+0xea)[0x14b9a75a]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7QWidget5eventEP6QEvent+0x982)[0x7f8c923400e2]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9QApplicationPrivate13notify_helperEP7QObjectP6QEvent+0x9c)[0x7f8c9230105c]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2QApplication6notifyEP7QObjectP6QEvent+0x22a)[0x7f8c923082fa]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_ZN16QCoreApplication15notifyInternal2EP7QObjectP6QEvent+0x108)[0x7f8c92a9fa88]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30sendPendingMoveAndResizeEventsEbb+0x1c2)[0x7f8c92338cf2]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1show_helperEv+0x23)[0x7f8c9233c7b3]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7QWidget10setVisibleEb+0x18d)[0x7f8c9233f43d]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2showChildrenEb+0xf8)[0x7f8c9233c768]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1show_helperEv+0x3f)[0x7f8c9233c7cf]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2showChildrenEb+0xe7)[0x7f8c9233c757]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1show_helperEv+0x3f)[0x7f8c9233c7cf]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7QWidget10setVisibleEb+0x18d)[0x7f8c9233f43d]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2showChildrenEb+0xf8)[0x7f8c9233c768]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1show_helperEv+0x3f)[0x7f8c9233c7cf]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2showChildrenEb+0xe7)[0x7f8c9233c757]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1show_helperEv+0x3f)[0x7f8c9233c7cf]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7QWidget10setVisibleEb+0x18d)[0x7f8c9233f43d]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2showChildrenEb+0xf8)[0x7f8c9233c768]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1show_helperEv+0x3f)[0x7f8c9233c7cf]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2showChildrenEb+0xe7)[0x7f8c9233c757]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1show_helperEv+0x3f)[0x7f8c9233c7cf]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7QWidget10setVisibleEb+0x18d)[0x7f8c9233f43d]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2showChildrenEb+0xf8)[0x7f8c9233c768]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14QWidgetPrivate11show_helperEv+0x3f)[0x7f8c9233c7cf]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_ZN7QWidget10setVisibleEb+0x18d)[0x7f8c9233f43d]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0x11209d0e]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0x1120b578]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_ZN10tcmBaseCmd7executeEP10Tcl_InterpiPPc+0x15a)[0x13607faa]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_ZN6tcmMgr9cmdParserEPvP10Tcl_InterpiPPc+0x67b)[0x135f6f9b]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TclInvokeStringCommand+0x80)[0x16d50020]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TclNRRunCallbacks+0x47)[0x16d54997]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0x16d56e68]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Tcl_FSEvalFileEx+0x194)[0x16e0cba4]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Tcl_EvalFile+0x29)[0x16e0ce39]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_Z11TclApp_InitP10Tcl_Interp+0x8b40)[0x4491d20]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_Z12edi_app_initP10Tcl_Interp+0x180)[0x442aa80]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Tcl_MainEx+0x177)[0x16e13cf7]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main+0x1ea)[0x3c052ea]
/lib64/libc.so.6(__libc_start_main+0xf5)[0x7f8c8e4e2555]
/opt/cadence/SSV191/tools/ssv/bin/64bit/tempus[0x4424521]
========================================
               pstack
========================================
Thread 18 (Thread 0x7f8c8bc3d700 (LWP 74711)):
#0  0x00007f8c8e5b5a33 in select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0016e57467 in NotifierThreadProc ()
#2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3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7 (Thread 0x7f8c85225700 (LWP 74712)):
#0  0x00007f8c8f0c99dd in accept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00001586d1fe in ProcessInfo::handleConnection(void*) ()
#2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3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6 (Thread 0x7f8c84a24700 (LWP 74713)):
#0  0x00007f8c8e5b5a33 in select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00158653eb in ProcessInfo::sampleUsage(void*) ()
#2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3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5 (Thread 0x7f8c84223700 (LWP 74716)):
#0  0x00007f8c8e5858e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8c8e58578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001132f1a4 in syiPeakMem(void*) ()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4 (Thread 0x7f8c83a22700 (LWP 74717)):
#0  0x00007f8c8f0c9e9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0000059eb4fd in rdaiLicRecheck(void*) ()
#2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3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3 (Thread 0x7f8c81a0c700 (LWP 74720)):
#0  0x00007f8c8e5b3ccd in poll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8c8fd87022 in _xcb_conn_wait () from /lib64/libxcb.so.1
#2  0x00007f8c8fd88c6f in xcb_wait_for_event () from /lib64/libxcb.so.1
#3  0x00007f8c81a61a59 in ??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XcbQpa.so.5
#4  0x00007f8c928c117a in ??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5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6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7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2 (Thread 0x7f8c7b133700 (LWP 74721)):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1 (Thread 0x7f8c7a932700 (LWP 74722)):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0 (Thread 0x7f8c7a131700 (LWP 74723)):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9 (Thread 0x7f8c79930700 (LWP 74724)):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8 (Thread 0x7f8c7912f700 (LWP 74725)):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7 (Thread 0x7f8c7892e700 (LWP 74726)):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6 (Thread 0x7f8c7812d700 (LWP 74727)):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5 (Thread 0x7f8c7792c700 (LWP 74728)):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4 (Thread 0x7f8c7659b700 (LWP 74729)):
#0  0x00007f8c8f0ca3c1 in sigwait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000004424d9f in ctrlCHandle(void*) ()
#2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3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3 (Thread 0x7f8c6d5b1700 (LWP 74733)):
#0  0x00007f8c8e5858e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8c8e58578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00132145b6 in ?? ()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7f8c60841700 (LWP 74785)):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928c1fbb in QWaitCondition::wait(QMutex*, unsigned long)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2  0x00007f8c9250de22 in ??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  0x00007f8c928c117a in ??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4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5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6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7f8c974c0d80 (LWP 74642)):
#0  0x00007f8c8e58554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8c8e502f6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7f8c8e50331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000011314fd0 in syStackTraceDump(_IO_FILE*, bool) ()
#4  0x0000000011315428 in syStackTrace ()
#5  0x000000000442798f in rdaiErrorHandler(int, siginfo*, void*) ()
#6  <signal handler called>
#7  0x0000000014abd1c4 in csv_initViewer_drawW ()
#8  0x0000000014abd8de in CSV_Gui_sch_act ()
#9  0x0000000014b9a75a in qtDrawW::resizeEvent(QResizeEvent*) ()
#10 0x00007f8c923400e2 in QWidget::event(QEvent*)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1 0x00007f8c9230105c in QApplicationPrivate::notify_helper(QObject*, QEvent*)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2 0x00007f8c923082fa in QApplication::notify(QObject*, QEvent*)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3 0x00007f8c92a9fa88 in QCoreApplication::notifyInternal2(QObject*, QEvent*)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14 0x00007f8c92338cf2 in QWidgetPrivate::sendPendingMoveAndResizeEvents(bool, 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5 0x00007f8c9233c7b3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6 0x00007f8c9233f43d in QWidget::setVisible(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7 0x00007f8c9233c768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8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9 0x00007f8c9233c757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0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1 0x00007f8c9233f43d in QWidget::setVisible(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2 0x00007f8c9233c768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3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4 0x00007f8c9233c757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5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6 0x00007f8c9233f43d in QWidget::setVisible(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7 0x00007f8c9233c768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8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9 0x00007f8c9233c757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0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1 0x00007f8c9233f43d in QWidget::setVisible(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2 0x00007f8c9233c768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3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4 0x00007f8c9233f43d in QWidget::setVisible(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5 0x0000000011209d0e in uiiSetVisible(uisKitObject*, uisKitType, uisKitAttrNode*, uisKitData*) ()
#36 0x000000001120b578 in uiiKitSetCmd(void*, Tcl_Interp*, int, char**) ()
#37 0x0000000013607faa in tcmBaseCmd::execute(Tcl_Interp*, int, char**) ()
#38 0x00000000135f6f9b in tcmMgr::cmdParser(void*, Tcl_Interp*, int, char**) ()
#39 0x0000000016d50020 in TclInvokeStringCommand ()
#40 0x0000000016d54997 in TclNRRunCallbacks ()
#41 0x0000000016d56e68 in TclEvalEx ()
#42 0x0000000016e0cba4 in Tcl_FSEvalFileEx ()
#43 0x0000000016e0ce39 in Tcl_EvalFile ()
#44 0x0000000004491d20 in TclApp_Init(Tcl_Interp*) ()
#45 0x000000000442aa80 in edi_app_init(Tcl_Interp*) ()
#46 0x0000000016e13cf7 in Tcl_MainEx ()
#47 0x0000000003c052ea in main ()
========================================
                gdb
========================================
Using: gdb
[New LWP 74785]
[New LWP 74733]
[New LWP 74729]
[New LWP 74728]
[New LWP 74727]
[New LWP 74726]
[New LWP 74725]
[New LWP 74724]
[New LWP 74723]
[New LWP 74722]
[New LWP 74721]
[New LWP 74720]
[New LWP 74717]
[New LWP 74716]
[New LWP 74713]
[New LWP 74712]
[New LWP 74711]
[Thread debugging using libthread_db enabled]
Using host libthread_db library "/lib64/libthread_db.so.1".
0x00007f8c8e58554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8 (Thread 0x7f8c8bc3d700 (LWP 74711)):
#0  0x00007f8c8e5b5a33 in select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0016e57467 in NotifierThreadProc ()
#2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3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7 (Thread 0x7f8c85225700 (LWP 74712)):
#0  0x00007f8c8f0c99dd in accept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00001586d1fe in ProcessInfo::handleConnection(void*) ()
#2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3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6 (Thread 0x7f8c84a24700 (LWP 74713)):
#0  0x00007f8c8e5b5a33 in select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00158653eb in ProcessInfo::sampleUsage(void*) ()
#2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3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5 (Thread 0x7f8c84223700 (LWP 74716)):
#0  0x00007f8c8e5858e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8c8e58578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001132f1a4 in syiPeakMem(void*) ()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4 (Thread 0x7f8c83a22700 (LWP 74717)):
#0  0x00007f8c8f0c9e9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0000059eb4fd in rdaiLicRecheck(void*) ()
#2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3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3 (Thread 0x7f8c81a0c700 (LWP 74720)):
#0  0x00007f8c8e5b3ccd in poll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8c8fd87022 in _xcb_conn_wait () from /lib64/libxcb.so.1
#2  0x00007f8c8fd88c6f in xcb_wait_for_event () from /lib64/libxcb.so.1
#3  0x00007f8c81a61a59 in ??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XcbQpa.so.5
#4  0x00007f8c928c117a in ??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5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6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7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2 (Thread 0x7f8c7b133700 (LWP 74721)):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1 (Thread 0x7f8c7a932700 (LWP 74722)):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0 (Thread 0x7f8c7a131700 (LWP 74723)):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9 (Thread 0x7f8c79930700 (LWP 74724)):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8 (Thread 0x7f8c7912f700 (LWP 74725)):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7 (Thread 0x7f8c7892e700 (LWP 74726)):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6 (Thread 0x7f8c7812d700 (LWP 74727)):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5 (Thread 0x7f8c7792c700 (LWP 74728)):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7ea630b3 in thread_function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2  0x00007f8c7ea62c27 in impl_thrd_routine () from /usr/lib64/dri/swrast_dri.so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4 (Thread 0x7f8c7659b700 (LWP 74729)):
#0  0x00007f8c8f0ca3c1 in sigwait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000004424d9f in ctrlCHandle(void*) ()
#2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3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4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3 (Thread 0x7f8c6d5b1700 (LWP 74733)):
#0  0x00007f8c8e5858ed in nano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8c8e585784 in sleep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0000132145b6 in ?? ()
#3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4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5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2 (Thread 0x7f8c60841700 (LWP 74785)):
#0  0x00007f8c8f0c6a35 in pthread_cond_wait@@GLIBC_2.3.2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1  0x00007f8c928c1fbb in QWaitCondition::wait(QMutex*, unsigned long)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2  0x00007f8c9250de22 in ??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  0x00007f8c928c117a in ??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4  0x000000000467d44a in create_head(void*) ()
#5  0x00007f8c8f0c2ea5 in start_thread () from /lib64/libpthread.so.0
#6  0x00007f8c8e5be9fd in clone () from /lib64/libc.so.6

Thread 1 (Thread 0x7f8c974c0d80 (LWP 74642)):
#0  0x00007f8c8e585549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7f8c8e502f62 in do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2  0x00007f8c8e503311 in 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3  0x0000000011314fd0 in syStackTraceDump(_IO_FILE*, bool) ()
#4  0x0000000011315428 in syStackTrace ()
#5  0x000000000442798f in rdaiErrorHandler(int, siginfo*, void*) ()
#6  <signal handler called>
#7  0x0000000014abd1c4 in csv_initViewer_drawW ()
#8  0x0000000014abd8de in CSV_Gui_sch_act ()
#9  0x0000000014b9a75a in qtDrawW::resizeEvent(QResizeEvent*) ()
#10 0x00007f8c923400e2 in QWidget::event(QEvent*)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1 0x00007f8c9230105c in QApplicationPrivate::notify_helper(QObject*, QEvent*)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2 0x00007f8c923082fa in QApplication::notify(QObject*, QEvent*)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3 0x00007f8c92a9fa88 in QCoreApplication::notifyInternal2(QObject*, QEvent*)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Core.so.5
#14 0x00007f8c92338cf2 in QWidgetPrivate::sendPendingMoveAndResizeEvents(bool, 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5 0x00007f8c9233c7b3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6 0x00007f8c9233f43d in QWidget::setVisible(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7 0x00007f8c9233c768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8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19 0x00007f8c9233c757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0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1 0x00007f8c9233f43d in QWidget::setVisible(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2 0x00007f8c9233c768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3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4 0x00007f8c9233c757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5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6 0x00007f8c9233f43d in QWidget::setVisible(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7 0x00007f8c9233c768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8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29 0x00007f8c9233c757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0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1 0x00007f8c9233f43d in QWidget::setVisible(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2 0x00007f8c9233c768 in QWidgetPrivate::showChildren(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3 0x00007f8c9233c7cf in QWidgetPrivate::show_helper()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4 0x00007f8c9233f43d in QWidget::setVisible(bool) () from /opt/cadence/SSV191/tools/Qt/v5//64bit/lib/libcdsQt5Widgets.so.5
#35 0x0000000011209d0e in uiiSetVisible(uisKitObject*, uisKitType, uisKitAttrNode*, uisKitData*) ()
#36 0x000000001120b578 in uiiKitSetCmd(void*, Tcl_Interp*, int, char**) ()
#37 0x0000000013607faa in tcmBaseCmd::execute(Tcl_Interp*, int, char**) ()
#38 0x00000000135f6f9b in tcmMgr::cmdParser(void*, Tcl_Interp*, int, char**) ()
#39 0x0000000016d50020 in TclInvokeStringCommand ()
#40 0x0000000016d54997 in TclNRRunCallbacks ()
#41 0x0000000016d56e68 in TclEvalEx ()
#42 0x0000000016e0cba4 in Tcl_FSEvalFileEx ()
#43 0x0000000016e0ce39 in Tcl_EvalFile ()
#44 0x0000000004491d20 in TclApp_Init(Tcl_Interp*) ()
#45 0x000000000442aa80 in edi_app_init(Tcl_Interp*) ()
#46 0x0000000016e13cf7 in Tcl_MainEx ()
#47 0x0000000003c052ea in main ()
A debugging session is active.

        Inferior 1 [process 74642] will be detached.

Quit anyway? (y or n) [answered Y; input not from terminal]
[Inferior 1 (process 74642) detached]

*** Memory Usage v#1 (Current mem = 658.395M, initial mem = 272.129M) ***
*** Message Summary: 0 warning(s), 0 error(s)

--- Ending "Tempus Timing Signoff Solution" (totcpu=0:00:12.6, real=0:00:37.0, mem=658.4M) ---

网友:
友情支持下,你这啥版本的软件都出问题....也真奇了怪了....

网友:
库不全吧 ,用checkSysConf检查一下是否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