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修复天线违例,能查出antenna violation,但是没有插入diode cell 修复

楼主(2021-09-22):
请教,ICC2读了antenna rule,能检测出antenna violation,但是不能插入diode cell 进行修复,相关的command也加上了,为什么没有生效呢?
set_app_options -name route.detail.antenna_fixing_preference -value use_diodes

set_app_options -name route.detail.insert_diodes_during_routing  -value true

set_app_options -name route.detail.diode_libcell_names -value {diode_cells}

网友A:
NDM库里面是不是没有指定ANTENNA类型的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NDM库里面是不是没有指定ANTENNA类型的cell

你好,生成NDM库的时候,我是两个lef一起读入的,read_lef -merge_action  attribute_only -library $target { 不带antenna新的lef,带antenna的lef},难道不是这样指定的吗?

网友B:
我在innovus里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当工具认为这个antenna的vio过大,通过插diode修不掉的时候,就不会修了,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生成NDM库的时候,我是两个lef一起读入的,read_lef -merge_action  attribute_only -library $tar ...

我看到clf 文件里是关于std cell一些antenna属性,这个clf是不是一定要读入的?然后read_clf_antenna_properties -library $target  ./*.clf,报语法错误,不知道该怎么修改?
dbAddAntennaLayerRule  _libId 2 "MV6" 20 '(0.159 0 83.33 75 )

defineGateSize "*_A211OI_3" "A1" 0.695
defineGateSize "*_A211OI_3" "A2" 0.695
defineGateSize "*_A211OI_3" "B1" 0.695
defineGateSize "*_A211OI_3" "C1" 0.6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innovus里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是当工具认为这个antenna的vio过大,通过插diode修不掉的时候,就不会修了 ...

不一样,你这个应该有修,我的应该是antenna相关设置有问题,是一点没有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clf 文件里是关于std cell一些antenna属性,这个clf是不是一定要读入的?然后read_clf_antenna_pro ...

lef分为两种,一种是tech类型,只描述metal属性,一种是cell类型,里面包括AntennaGateArea的描述,如果没有就一定要读clf反标进去。
dbAddAntennaLayerRule  _libId 2 "MV6" 20 '(0.159 0 83.33 75 )这句不用加,去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生成NDM库的时候,我是两个lef一起读入的,read_lef -merge_action  attribute_only -library $tar ...

看一下lef文件 ANTENNA cell 的描述里 class core 后面是不是ANTENNACELL,这个不对NDM里面就无法识别cell为天线cell

网友A:
set_app_options -name route.detail.diode_libcell_names -value {diode_cells}
这个diode_cells要填对应库里面antenna cell的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lef文件 ANTENNA cell 的描述里 class core 后面是不是ANTENNACELL,这个不对NDM里面就无法识别cel ...

你好,我看了cell类型的lef文件里,ANTENNA CELL有三个,class core是ANTENNACELL,按理说应该能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app_options -name route.detail.diode_libcell_names -value {diode_cells}
这个diode_cells要填对应 ...

这个填上的,其他antenna相关的option设置也都有,请你帮忙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分为两种,一种是tech类型,只描述metal属性,一种是cell类型,里面包括AntennaGateArea的描述,如果没 ...

去掉了描述metal属性,居然读入成功,现在生成新的NDM 库,试试看,另外IP hard macro ,我看只提供了两个类型的lef,没有clf文件,这个是只读lef 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去掉了描述metal属性,居然读入成功,现在生成新的NDM 库,试试看,另外IP hard macro ,我看只提供了两 ...

IP 只读 lef就可以了,一般IP内部都是优化过天线的没有问题,只需要在IP周围每个输入输出的信号上插入一个buffer,保证外部天线是OK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 只读 lef就可以了,一般IP内部都是优化过天线的没有问题,只需要在IP周围每个输入输出的信号上插入一 ...

读lef 、clf 文件,重新生成NDM库,还是只检测ANTENNA violation,没有插一个diode 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 只读 lef就可以了,一般IP内部都是优化过天线的没有问题,只需要在IP周围每个输入输出的信号上插入一 ...

请问,lib里 DIODE cell设置是dont_use ,是什么意思?这个有影响吗?要改为fals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 只读 lef就可以了,一般IP内部都是优化过天线的没有问题,只需要在IP周围每个输入输出的信号上插入一 ...

你好,问题解决了,是diode cell name设置不对,不能指定libname,直接写diode名字就好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问题解决了,是diode cell name设置不对,不能指定libname,直接写diode名字就好了。还是要谢谢你: ...

你好,没看懂你的意思,ant 就要写ref name(lib name),怎么可能写inst name,工具没插之前,还没有实例化,你怎么知道会实例化成什么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没看懂你的意思,ant 就要写ref name(lib name),怎么可能写inst name,工具没插之前,还没有实例化 ...

就是写set_app_options -block [current_block] \   -name route.detail.diode_libcell_names -value {ANTENNA  ANTENNA2} ,
而不是 -value {lib_name/ANTENNA  lib_name/ANTENNA2}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 只读 lef就可以了,一般IP内部都是优化过天线的没有问题,只需要在IP周围每个输入输出的信号上插入一 ...

能插一堆diode cell了,但是violation 并没有减少多少,是不是antenna_rule要设紧一点?目前用的是faundary 提供的rule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写set_app_options -block [current_block] \   -name route.detail.diode_libcell_names -value {AN ...

这就对了,其实你指定的还是lib name,只是没有加ANT cell的lib的路径,工具的这个命令应该是不需要加lib cell的路径,你Man下这个命令

网友(2025-02-18):
引用 楼主:
能插一堆diode cell了,但是violation 并没有减少多少,是不是antenna_rule要设紧一点?目前用的是faunda ...

你好,我的violation也是插了一堆diode cell,但是violation没有减少多少,这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