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cv

楼主(2021-09-22):
innovus   icc    pt是否都能设置ocv  timing模式?

网友A:
都可以,icc叫MCMM,innovus叫MM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icc叫MCMM,innovus叫MMMC

1.这个MMMC是个文件吧,要ocv mode是不是在脚本里还得写上如timinganalysismode?
2.另外,pt也能ocv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个MMMC是个文件吧,要ocv mode是不是在脚本里还得写上如timinganalysismode?
2.另外,pt也能ocv吧 ...

1、innovus不熟,icc里面用create_scenario  和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on_chip_variation 来配置2、 pt可以做OCV 也是用set_operating_cond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nnovus不熟,icc里面用create_scenario  和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on_chip_variation 来配置2、 ...

好的谢谢。pt做ocv,除了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是不是还要set_timing_derat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innovus不熟,icc里面用create_scenario  和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on_chip_variation 来配置2、 ...

ocv和mcmm就不是一个东西,ocv是对clock & data path上的 cell & net加严约束,用的是set_timing_derate来实现,mcmm是让工具同时分析不同corner mode下的时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ocv和mcmm就不是一个东西,ocv是对clock & data path上的 cell & net加严约束,用的是set_timing_derate ...

请教,应该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是设置MMCM的?  而set_timing_derate是设置具体ocv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