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传输门漏电问题,求大佬

楼主(2021-09-22):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在仿真中发现,我有一个128选1的传输门 MUX结构,当选通某一个BL时(小弟做的存储阵列)其他剩余未选通的127个传输门都在漏电,且电流是从衬底端漏走的。
我重新搭建电路,用spectre 进行前仿 发现这个漏电流(未选通支路)和我选通了那一路支路的寄生电容有关。。。有点想不通。这俩毫无关系为啥会导致未选通的传输门漏电。还往衬底漏。跑DC加相同电压是没有漏电情况的。
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是咋回事

网友:
寄生电容为啥影响漏电。。有图么

网友(点评):
我给你画个示意图。。

网友:
你关注的电流多大fA还是pA?注意gmin会产生漏电流,默认的是pA级的。

网友(点评):
nA级,几十个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t device吗

RVT的。关键是DC不漏电啊,而且往衬底漏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RVT的。关键是DC不漏电啊,而且往衬底漏电

leakage current 不应该看 tran 吗, sw close 的时候看time domain下的

网友:
L 取值多少 , L 取大一些

网友(点评):
我仿真试试

网友:
GBL电压是多少?VCC是多少?

网友(点评):
VCC=1.62 GBL大概300m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