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家AHB VIP在ahb_reset拉低后如何结束线程

楼主(2021-09-22):
使用S家AHB VIP过程中,中途随机拉低ahb_reset信号再释放,从头开始重新配置寄存器,用于测试异常case。
发现在reset拉低后,实际上有ahb线程未完成,log中报告waiting for reset deassertion to happen。 释放reset后,有uvm_test_top.env.ahb_m_agt [sample_reset_signal] Observed initial reset deassertion(0->1 reset transition is observed), driver is ready to drive transactions,然后[start transaction]继续驱动reset前未完成的线程。
这导致重新配置的寄存器无法从RAL 驱动到总线上。
AHB VIP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配置可以使得中途的线程完全清除掉,不想让它影响到reset释放之后。谢谢!!!

网友A(2025-01-08):
您好,reset时,ahb_vip的sequencer里面应该有缓存,reset结束之后,这些缓存继续往外发了,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有没有什么方式能把缓存清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reset时,ahb_vip的sequencer里面应该有缓存,reset结束之后,这些缓存继续往外发了,这个问题您解决 ...

不知道怎么清除缓存,我增加了一些delay时间绕过去了。。。

网友B(2025-02-18):
seqencer有个stop_seqences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qencer有个stop_seqences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搜了一下这个的用法和介绍,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我试验一下。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这个的用法和介绍,看起来好像是可以,我试验一下。感谢大佬!
...

很高心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