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数字前台校准方法

楼主(2021-09-22):
以前看过一种SAR ADC的数字前台校准方法,用低位电容校准高位电容,用低位电容表示高位电容的权重。
这种方法好像是应用于非二进制权重的电容阵列的,请问对于二进制权重的电容阵列可以使用吗?是不是当高位电容的实际权重大于低位电容权重的和的时候就不能用了?
然后有没有大佬分享一下相关的SAR ADC校准的论文,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A:
是的,高位权重大于低位权重就不能用了
你看的是不是这篇
A 12-bit 104 MS/s SAR ADC in 28 nm CMOS for Digitally-Assisted Wireless Transmitte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高位权重大于低位权重就不能用了
你看的是不是这篇
A 12-bit 104 MS/s SAR ADC in 28 nm CMOS for Di ...

那常用的对二进制电容阵列校准的方法有什么呢?因为之前做过一个SAR ADC,想要在减小改版的情况下尝试一下校准,所以最好能不加额外的模拟电路用数字的方法来校准。
对于低位校准高位的方法,能不能加一位电容,在正常工作的时候不参加转换,在校准的时候拿来表示高位权重大于低位权重和的情况?

楼主:
关于低位校准高位的方法我还有一个疑问,比如当最高位C13校准完开始校准次高位C12时,逐次逼近从C11开始,最高位的电容C13应该接什么?是把最高位对应的开关都断开,什么电平都不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常用的对二进制电容阵列校准的方法有什么呢?因为之前做过一个SAR ADC,想要在减小改版的情况下尝试一 ...

可以额外加一个电容,其实就是加了冗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低位校准高位的方法我还有一个疑问,比如当最高位C13校准完开始校准次高位C12时,逐次逼近从C11开始 ...

你的校准方法和我了解的不太一样,我知道的前台校准的过程是先校准低位再校准高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常用的对二进制电容阵列校准的方法有什么呢?因为之前做过一个SAR ADC,想要在减小改版的情况下尝试一 ...

用二进制电容阵列然后用数字校正,违反可校准准则,因为信息丢失了。你贴的是manoli的自校准,以前电压高这个方法好用, 现在电压低了,结合非二是数字校正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二进制电容阵列然后用数字校正,违反可校准准则,因为信息丢失了。你贴的是manoli的自校准,以前电压高 ...

我用的电压是3.3V的,应该是适合自校准方法的吧?请问是否有自校准相关的论文,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低位校准高位的方法我还有一个疑问,比如当最高位C13校准完开始校准次高位C12时,逐次逼近从C11开始 ...

C13校完,校C12的时候,只要保证在C12的采样相和转换相C13的电压接的一样就可以了;
接地接REF应该都可以;
不过不想加冗余,也不想加模拟的Calib DAC,想不出来怎么实现;
话说你参考的啥paper,发出来瞅瞅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电压是3.3V的,应该是适合自校准方法的吧?请问是否有自校准相关的论文,我想学习一下? ...

以前都是15v的电源。现在嘛不好说1.1的效果就不好。都2901年了,可以看看比较新的论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C13校完,校C12的时候,只要保证在C12的采样相和转换相C13的电压接的一样就可以了;
接地接REF应该都可以 ...

之前看的是
Analysis and Calibration of Non-Binary-Weighted Capacitive DAC for High-Resolution SAR ADCs

A 12-bit 104 MS/s SAR ADC in 28 nm CMOS for Digitally-Assisted Wireless Transmitters

自校准方法是在一篇硕士论文看到
一种14位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的研究与设计_方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看的是
Analysis and Calibration of Non-Binary-Weighted Capacitive DAC for High-Resolution SAR  ...

看起来都是加了冗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都是加了冗余的啊?

是的,两篇IEEE的都是非二进制的我之前没太看懂,后来看了那篇二进制自校准的论文

图中的这位电容是不是正常转换的时候作为采样电容,校准的时候作为冗余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两篇IEEE的都是非二进制的我之前没太看懂,后来看了那篇二进制自校准的论文

图中的这位电容是不是 ...

前两篇IEEE的我下下来瞄了一眼,
最后这篇我只在CNKI上面瞄了一眼abstract;
看你的图,右边不就是calib-dac吗?

网友(2023-11-26):
引用 网友A:
是的,高位权重大于低位权重就不能用了
你看的是不是这篇
A 12-bit 104 MS/s SAR ADC in 28 nm CMOS for Di ...

这是一篇文章中的校准结论,我困惑的点是:第一个校准的权重其最大值就是2,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实际的权重如果大于2,就无法校准了

网友(2024-05-24):
请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有新的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我现在也在做自校准的sar,目前还在建模阶段

网友(2024-12-05):
引用 楼主:
关于低位校准高位的方法我还有一个疑问,比如当最高位C13校准完开始校准次高位C12时,逐次逼近从C11开始 ...

请问这是哪一篇学位论文?可以发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