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关于源跟随器偏置的疑惑?

楼主(2021-09-22):
Rs要尽可能大超过(1/gm+gmb),使信号Vin大部分能加载到X点上,这个我理解。
但是拉扎维书上又说Rs要超过RD,因为电路的增益为(gm+gmd)RD,这里面的逻辑是什么?有点想不明白,望大佬指点!

网友A:
英文啊英文,后一句不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啊英文,后一句不看的吗

我就是不懂,However后面那句话的逻辑啊,"Vx到Vout的增益为(gm+gmb)Rd,就意味着Rs要达到甚至超过RD"为什么?

网友B:
就是简单的字面意思,为了减小输入的损耗,Rs要远远大于1/(gm1+gmb1),那到底需要多大?单从减小输入信号损耗来说,Rs越大越好,又因为Rs/[1/(gm1+gmb1)]=(gm1+gmb1)Rs,所以就得出Rs会达到甚至超过R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简单的字面意思,为了减小输入的损耗,Rs要远远大于1/(gm1+gmb1),那到底需要多大?单从减小输入信号损 ...

请教一下,这样计算是要让损失在RS上的信号折算到RD上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这样计算是要让损失在RS上的信号折算到RD上吗?谢谢

作者其实只想说明一点,那就是,后文说了,Rs太大,会限制RD上的直流压降,也就是说限制了输出摆幅,降低了电压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简单的字面意思,为了减小输入的损耗,Rs要远远大于1/(gm1+gmb1),那到底需要多大?单从减小输入信号损 ...

大佬大佬,“又因为Rs/[1/(gm1+gmb1)]=(gm1+gmb1)Rs,所以就得出Rs会达到甚至超过RD”,这句话我没看懂,这个因果关系能不能细讲一下,感觉自己好菜

网友D:
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这样:
由eq5.63,Vin到Vx的增益<1;
Vin到Vout总要有增益吧,因此,Vx到Vout的增益(gm+gmb)Rd>1,推出Rd>1/(gm+gmb)
前面Rs要远大于1/(gm+gmb),因此Rs与Rd可比,甚至超过R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大佬,“又因为Rs/[1/(gm1+gmb1)]=(gm1+gmb1)Rs,所以就得出Rs会达到甚至超过RD”,这句话我没看懂, ...

这个式子你就当它是多余的吧,这个本来就没什么意义。我写出来也是有误导。
拉扎维说的这个就是最简单电阻分压的逻辑,RS和RD串联,RS太大了,自然就分压多,RS分压多就减小了RD上的分压了。就这么简单道理,至于你问的RS为什么会达到甚至超过RD,因为为了减小输入信号的损耗,理想情况下,希望Rs趋于无穷大,所以会达到甚至超过RD。

网友E:
8楼说的对,作者的意思就是Rs要大,但是该电路增益由Rd决定,说明Rd较小(和下面管子的Rout比),那么很有可能Rs是超过Rd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得到Thus后面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这样:
由eq5.63,Vin到Vx的增益1,推出Rd>1/(gm+gmb)
前面Rs要远大于1/(gm+gmb),因此Rs ...

牛逼,懂了懂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8楼说的对,作者的意思就是Rs要大,但是该电路增益由Rd决定,说明Rd较小(和下面管子的Rout比),那么很有 ...

感谢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啊英文,后一句不看的吗

懂了,后一句很关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8楼说的对,作者的意思就是Rs要大,但是该电路增益由Rd决定,说明Rd较小(和下面管子的Rout比),那么很有 ...

为什么增益比较小就会导致RD比较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增益比较小就会导致RD比较小呢?

增益就是看输出阻抗,Rout=Rd//ro  如果你想让增益为Gm*Rd,那么自然Rd要比ro要小,如果Rd比ro大,那么增益就是Gm*ro了啊,所以这里如果想增益为Gm*Rd,那么Rd就要比ro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后一句很关键

没事,得加强英语了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增益就是看输出阻抗,Rout=Rd//ro  如果你想让增益为Gm*Rd,那么自然Rd要比ro要小,如果Rd比ro大,那么增 ...

谢谢回复,但是你这里相当于用RO做了一个中间媒介。我感觉会不会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RD过大会造成从MOS源端看进去的电阻的增大,从而会使整体的增益下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但是你这里相当于用RO做了一个中间媒介。我感觉会不会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RD过大会造成从MOS ...

文章的那句话是从X点到输出的增益与Rd有关。您说的应该是Vin到X点的增益吧,意思是RD过大,会导致Vin到X点的增益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文章的那句话是从X点到输出的增益与Rd有关。您说的应该是Vin到X点的增益吧,意思是RD过大,会导致Vin到X ...

嗯  类似的意思

网友:
感觉你应该看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