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振荡器和ADC一起仿真,能反映出jitter的影响么?

楼主(2021-09-22):
拿振荡器给ADC提供时钟一起仿真,能反映出jitter的影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ransient noise是自己加的噪声?还是振荡器实际的相位噪声啊?

tran noise是tran仿真中的一个选项,勾选上后,tran仿真时会引入瞬态噪声,无论时时域还是频域仿真的噪声信息都是来自器件的model,理论上如果trannoise设置ok(比如fmin/fmax)的话,tran出来的振荡器时域信息做相噪图和pss+pnoise出来的是会一致的。你要在ADC联仿时体现时钟的随机噪声jitter信息的话,需要tran仿真时加tran noise,不加的话,可能也有一定的时钟抖动,比如振荡器因为电源调制引入的确定性抖动等。

网友A:
可以,但ADC的输入频率需要比较高才能看出jitter的影响

网友B:
要有瞬态噪声才能体现出jitter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ADC的输入频率需要比较高才能看出jitter的影响

多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瞬态噪声才能体现出jitter来

瞬态噪声是指振荡器的?怎么加入瞬态噪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瞬态噪声是指振荡器的?怎么加入瞬态噪声呢?

在tran仿真里勾选transient 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tran仿真里勾选transient noise

这个transient noise是自己加的噪声?还是振荡器实际的相位噪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transient noise是自己加的噪声?还是振荡器实际的相位噪声啊?

tran noise其实就是根据device的瞬时状态算出来的noise,基本还是可信的;
不过说实话,合在一起仿真真心没必要;
如果fmax调低了,精度亏得很;
如果fmax调高了,仿真速度绝对让你感动的想哭;
用pnoise之类的吧phase noise仿出来,然后手算也好,用model模拟也好,
甚至把时钟保存成PWL然后再ADC里面调用;
都会比一大坨电路+tran noise跑起来要省时间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an noise其实就是根据device的瞬时状态算出来的noise,基本还是可信的;
不过说实话,合在一起仿真真心 ...

楼上正解

网友:
能的,就是在时间可以接收的情况下,可以一起带着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