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带时钟的比较器,这个offset怎么仿

楼主(2021-09-22):
我想跑蒙卡,但是我不知道用什么函数让他自动取跳变的时间点

网友A:
cross 函数  阈值选取0.5*VDD rise

网友:
cross函数,再用value函数抓取横坐标的时间,建议把斜坡信号的斜率设成1,这样时间就可以直接对应失调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oss 函数  阈值选取0.5*VDD rise

我跑蒙卡有一部分点报这个错,但是有一些又能正常出结果,在ADE L里跑也不会报错,人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跑蒙卡有一部分点报这个错,但是有一些又能正常出结果,在ADE L里跑也不会报错,人傻了。
...

error应该是公式错误,建议先跑tran,检验一下公式是否正确后再跑MC,公式如下  cross(VS("/OUT") (0.5*VAR("VDD")) 1 "either" nil nil nil) ,VDD为电源电压变量,OUT为输出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应该是公式错误,建议先跑tran,检验一下公式是否正确后再跑MC,公式如下  cross(VS("/OUT") (0.5*V ...

是先跑了tran,公式什么的都是正常输出数据,但是跑蒙卡就报错,按理公式有问题应该都报错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先跑了tran,公式什么的都是正常输出数据,但是跑蒙卡就报错,按理公式有问题应该都报错才对 ...

看你公式设置的阈值是1.8 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电压就是1.8,如果是的话,建议阈值改为0.9, 至于error,既然你说公式没错,那么就是MC中某个情况、某个corner下的输出不符合cross函数, 也就是仿真的范围太小了吧。一点拙见,不对的话 欢迎其他人指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公式设置的阈值是1.8 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电压就是1.8,如果是的话,建议阈值改为0.9, 至于error,既然 ...

电源是3.3V,总之谢谢了,我再自己摸索一下吧
报错的原因应该是我仿的时间太短,而且斜坡坡度也很缓,然后跑蒙卡那个offset比较大,我仿的时间范围内了已经没有跳变了,我加长时间加大坡度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