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阵列采用传统开关时序和单调开关时序,转换阶段如何确定电容的顶板或底板.....

楼主(2021-09-22):
1.采用传统开关时序,第一次比较时,VIP开始接VREF,VIN接GND,为什么VIP>VIN时,VIP仍然接VREF,VIN仍接GND。

2.采用单调型开关时序时,第一次比较时,VIP与VIN都接VREF,当VIP>VIN时,为什么VIP接GND,VIN接VREF。

网友A:
你可以尝试自己推到。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比较器得到一个decision之后,无论下一步switch怎么变化,都需要引入half of 前一步的voltage reference。比如第一步引入的是vref/2,比较器得到结果之后,应该引入vref/4, 以此类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尝试自己推到。只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比较器得到一个decision之后,无论下一步switch怎么变化,都需 ...

我懂啦谢谢啦

网友:
C.C liu在paper里推的蛮清楚了吧,原则就是电荷重新分配,上极板变化的量是下级板变化的量乘上这个电容所占的比例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图a:输入端和ref端在同一端。假设vcm=0.采样阶段,vcm连接在比较器输入端,reset为共模电压,下极板接输入vip、vin,断开vcm之后,vip和vin采样在比较器输入端,为-vip/-vin;比较阶段,第一次比较,同相端为-(vip-1/2*vref)(因为在同一端,积累的电荷会变少),反向端为-(vin-1/2*vref),如果vip>vin,则输出0,进行第二次比较,同相端变为-(vip-1/2*vref-1/4*vref),反相端变为-(vin-1/2*vref+1/4*vref),相当于vip-vin与(1/2*vref)比较。如果vip<vin,则第二次比较为-(vip-0.5*vref-0.5*vref)与-(vin-0.5*vref+0.5*vref),即(vip-vin)与(-0.5*vref)的比较。

图b:上级版采样。断开vip/vin之后,进行第一次比较,vip和vin比较,如果大于输出1,则vip-0.5*vref与vin比较,大于 则输出1,说明vip-vin>0.5*vref,接下来vip-0.5*vref-0.25*vref与vin比较。另外如果vip<vin,则进行第二次比较,比较vip和vin-0.5*vref。

两种方法比较:第二种少了2^(n-1)个电容,同相端和反相端不需要同时切换。
关于哪边接GND还是vref,可以根据前一比较器的输出结果分析,关键是电荷守恒之后节点电压是 增大还是减小。vip>vin,就需要减小vp或者增大vn去比较。

完了  感觉正负有搞错  请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