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迟滞窗口的斜率

楼主(2021-09-22):
迟滞比较器的窗口,仿真的时候看到是一个倾斜的窗口,那这个斜率代表什么呢?反向翻转点是V1还是V3?

网友:
步长或者增益的问题。通常相差很小。

网友A:
正向反转点V2,反向反转点V3。迟滞曲线无非就是反转点有offset的反相器。你DC仿真反相器的时候,这个斜率代表什么?输出/输入,你说代表什么。

楼主(2021-10-29):
引用 网友A:
正向反转点V2,反向反转点V3。迟滞曲线无非就是反转点有offset的反相器。你DC仿真反相器的时候,这个斜率代 ...

反相器?

网友:
某种意义就是反相器,只是正负反转点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向反转点V2,反向反转点V3。迟滞曲线无非就是反转点有offset的反相器。你DC仿真反相器的时候,这个斜率代 ...

虽然你的语气很不好,但是你说得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