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ab提供的sealring sample gds使用问题

楼主(2021-09-22):
请问导入fab提供的sealring gds时需要注意什么吗?采用的时1P7M5X1U工艺,导入gds时设置如下:layer map选择相应的1P7M layermap
导入时显示The objects in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37:0' are ignored. This is because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is not specified in the layer map file. Specify the stream layer-datatype pair in the layer map file and try again.类似warning,
导入后缺失M7层以及VIA6,并且存在很多DRC错误
,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有问题,还是使用方法不对,希望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的layermap里有metal7吗?metal6(36;0)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的layermap里有metal7(37;0)吗?metal6(36;0)呢?

36;60应该是M6u的,所以好像是layermap用的不对

网友B:
你先看下这个sample gds是不是你这个工艺点专用的,还是说是个通用的,通用的话你需要根据你的metal option把顶层金属等layer映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看下这个sample gds是不是你这个工艺点专用的,还是说是个通用的,通用的话你需要根据你的metal option ...

这个是提供的通用的,不知道怎么映射过来呢?我看DRC文件有说明  ,但是我看他提供的1P7M的layermap 里面好像已经改成好了?
但是还是不行,是不是不是这么操作,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36;60应该是M6u的,所以好像是layermap用的不对

是的,我图传错了

应该是这个,但是还是没有M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layermap里有metal7吗?metal6(36;0)呢?

不好意思,图传错了,但用M7的layer map结果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导入的这个layer map你需要根据你的工艺临时性去修改一下的  可能gds里面的M10的gds number才能对应上你的M7。 这个需要你根据采用的1P7M5X1U工艺去和gds number对应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入的这个layer map你需要根据你的工艺临时性去修改一下的  可能gds里面的M10的gds number才能对应上你的M ...

请问是指给的gds里面其实M9对应的datatype number (比如60)其实才是和我参考的1P7M layer map里面的M7的datatype number(60)对应上,而gds里面的M7 number实际是0,所以两者对应不上,所以M7就缺失了?是这个意思吗?那请问我是怎么修改呢?gds无法修改啊,只能修改我参考的layermap 吧,可是layermap里面的datatype实际是对的?请问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入的这个layer map你需要根据你的工艺临时性去修改一下的  可能gds里面的M10的gds number才能对应上你的M ...

还是说我把我参考的1P7M的layermap里面的M7的datatype 60改成0,这样应该能识别出来M7,可是这样的话M7识别出来对应的就不是TOP层了,对应顶层金属的DRC规则是不同的,相应VIA也是,这样DRC是不符合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指给的gds里面其实M9对应的datatype number (比如60)其实才是和我参考的1P7M layer map里面的M7 ...

拿一层layer来说吧  首先你看下你实际选择工艺的M7,考虑厚度等因素,应该对应上gds里面哪一层layer datatype number,把你layermap里M7的datatype改成这个,然后把这个layermap rename保存下来,导入sealring gds的时候加载一下这个layermap。 其余需要改的metal layer也是这样操作。gds里面多的metal layer不用管,layermap 没有对应上的自动就会filter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一层layer来说吧  首先你看下你实际选择工艺的M7,考虑厚度等因素,应该对应上gds里面哪一层layer data ...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消息,想请问一下,我是用的工艺M7是顶层金属,而给的gds里面M7不是顶层金属,所以两者的datatype肯定不一样,我想要能够识别gds中的M7,所以layermap中M7的datatype肯定要改成和gds一致吧,那这样识别出来的就只是普通金属层M7,就不符合我工艺中M7顶层金属的sealring规则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看到消息,想请问一下,我是用的工艺M7是顶层金属,而给的gds里面M7不是顶层金属,所以两 ...

你先按照我上面那个帖子尝试一下就知道了,你的工艺M7肯定不能对应这个gds里面的M7(厚度等要求肯定不一样),可能要对应M10才行呢,这样才能满足你选择的工艺顶层金属的drc rule。 举个例子:
gds里面有M1 M2 ....M10
你选的工艺只有M1 M2 ....M7
这时你只需要gds里面的M1 M2 M3 M4 M5 M6 M10这几层金属就可以了。(前提看你选的M7应该对应gds里面的哪一层layer金属厚度)
所以你只需要将gds里面的M10 datatype映射到你的M7就可以啊,其余M1 M2 M3 M4 M5 M6 datatype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按照我上面那个帖子尝试一下就知道了,你的工艺M7肯定不能对应这个gds里面的M7(厚度等要求肯定不一 ...

嗷嗷!我懂了,需要把M7对应到gds提供的顶层那一层就可以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