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ava 配置学习

楼主(2021-09-23):
工作原因,本人在学习openlava配置中,需要将3台服务器进行配置,我只安装了一个服务器的openlava,服务能启动,状态也正常,剩下的2台服务器怎么加入进来?怎么配置,求指点!

网友A:
等我有空了写一个详细的配置过程。
里面有几个坑先给你说一下,
一个是所有机器要有同样的账户,建议使用NIS同步所有账户。
还有一个是同一个账户在不同机器上需要具有对同一个文件夹具有同样的写操作,比如你在服务器1上的/home1/prog1/simulation跑仿真,你提交openlava的时候虽然在服务器2上面运行,但是结果数据也是写在服务器1的/home1/prog1/simulation上面的,所以建议使用NFS对仿真目录或者工程目录共享出去。
反正我是这么处理的,估计有其他更可行的方法,知道的可以说一下。

网友:
是lsf集群配置吗

楼主:
是的   ,求指点

网友B:
节点机器配置,挂载相同目录,配置相同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节点机器配置,挂载相同目录,配置相同环境

节点机器和管理机器一样,安装openlava,配置启动环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节点机器和管理机器一样,安装openlava,配置启动环境?

不需要安装,挂载安装了的目录,配置相同环境,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安装,挂载安装了的目录,配置相同环境,可以运行

只需要在管理机上配置lsf.cluster.openlava
,节点机不需要配置吧,节点机需要启动openlava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经过努力,2台主机实现了openlava 集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我有空了写一个详细的配置过程。
里面有几个坑先给你说一下,
一个是所有机器要有同样的账户,建议使用NI ...

支持

网友:
lsf.cluster,lsb.host,lsb.queue这几个文件配置好,然后所有机器都开openlava服务,平时只用lsadmin和badmin来管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安装,挂载安装了的目录,配置相同环境,可以运行

openlava 配置好,是不是没台服务器都需要把eda软件安装上?还是只安装节点主机,管理主机不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lava 配置好,是不是没台服务器都需要把eda软件安装上?还是只安装节点主机,管理主机不安装?

...

同样的道理,挂载相同目录就行了

网友:
楼主,可以麻烦您出一个简单的教程吗,我们实验室最近也到了新服务器,我也准备装openlava

网友:
引用 楼主:
openlava 配置好,是不是没台服务器都需要把eda软件安装上?还是只安装节点主机,管理主机不安装?

...

把eda的安装目录设置成nfs共享

网友(2022-01-25):
引用 网友A:
等我有空了写一个详细的配置过程。
里面有几个坑先给你说一下,
一个是所有机器要有同样的账户,建议使用NI ...

使用集群后,所有的数据(包括仿真数据)都是存在openlava服务器的节点机器上,这样对网络和服务器节点的存储要求就很高了,所有工程师都是在服务器节点提交仿真,所有的仿真数据又都是存回服务器节点的存储上,这个开销是非常恐怖的。
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没用集群,有一台存数据和账户信息,其他机器通过NFS和NIS读取项目数据(数据量不大),从那台机器登录上去,仿真的数据就存在那台机器上(simulation目录没有通过NFS,都是在本机),用了集群如何处理?

网友C(2022-08-21):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发言,经过努力,2台主机实现了openlava 集群

你好,
我正在为两个虚拟机(comp1 和 comp2)安装 Openlava。我按照这个链接对两者都做了同样的步骤。但是当我在 comp1 执行 bhosts 时,comp2 的状态显示 unreach。你能帮我解决一下吗?https://my.oschina.net/liyanqing/blog/16333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正在为两个虚拟机(comp1 和 comp2)安装 Openlava。我按照这个链接对两者都做了同样的步骤。但 ...

检查主机2的openlava服务是否启动完成,时间同步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正在为两个虚拟机(comp1 和 comp2)安装 Openlava。我按照这个链接对两者都做了同样的步骤。但 ...

在检查一下配置文件!

网友(2023-10-30):
可以配置两个master host吗?一个挂掉,另外一个能马上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