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先进工艺下模拟部分电源电压VDD求解

楼主(2021-09-23):
我最近在研究28nm的工艺库,发现MOS管除了有0.9V的管子还有1.8V的管子,而且我发现用28nm设计的模拟电路的电压像LDO, 基准,运放,它们的电源电压VDD都还是1.8V,所以我想问问现在先进工艺库里面模拟部分的电源电压VDD还是用的是1.8V吗?我如果用数字部分的电源电压VDD=0.9V来设计的话是否可行?想问问这是有什么讲究吗?希望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就是0.9V下做模拟设计比1.8V困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就是0.9V下做模拟设计比1.8V困难很多。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B:
看analog ip的种类呗;
LDO/BANDGAP这种速度要求不高的当然是IO device了;
有速度要求的还是会用core device的;

网友C:
0.9V下做模拟设计比1.8V困难很多
=>  0.9V device   Vt 都多少拉 ..不好设计
0.35um  core=3.3

0.25um  core=  2.5v

0.18um  core=1.8v
0.11um

90nm core= 1.2 v??
65nm  core =?

40nm  core= ?

28nm  core= 0.9v
14nm  core = 0.8 ??
7nm  cor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analog ip的种类呗;
LDO/BANDGAP这种速度要求不高的当然是IO device了;
有速度要求的还是会用core devi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0.9V下做模拟设计比1.8V困难很多
=>  0.9V device   Vt 都多少拉 ..不好设计
0.35um  core=3.3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那我想问一下比如40nm的工艺core管子是1.1V的,但是I/O是2.5V的,那我模拟部分用I/O的管子的吗?这样VDD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analog ip的种类呗;
LDO/BANDGAP这种速度要求不高的当然是IO device了;
有速度要求的还是会用core devi ...

我还想问一下比如40nm的工艺core管子是1.1V的,但是I/O是2.5V的,那我模拟部分用I/O的管子的吗?这样VDD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比如40nm的工艺core管子是1.1V的,但是I/O是2.5V的,那我模拟部分用I/O的管子的吗?这样VDD ...

没搞懂你啥意思,用IO device,用2.5V电源域,功耗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懂你啥意思,用IO device,用2.5V电源域,功耗不划算?

这个2.5V指的是电源域吗?我一直以为的是VDD只能给2.5V,管子的模型才比较准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2.5V指的是电源域吗?我一直以为的是VDD只能给2.5V,管子的模型才比较准确
...

你动动脑子,想想下面两个问题:
1 假如电压2.5V,电路里所有管子都能看到2.5V压差吗?
2 跑PVT仿真,电源电压会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动动脑子,想想下面两个问题:
1 假如电压2.5V,电路里所有管子都能看到2.5V压差吗?
2 跑PVT仿真,电 ...

好的,十分感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比如40nm的工艺core管子是1.1V的,但是I/O是2.5V的,那我模拟部分用I/O的管子的吗?这样VDD ...

core =1.1
io =3.3

=> level shift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re =1.1
io =3.3

十分感谢,想问下这句话=>level shift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能麻烦您稍稍解释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想问下这句话=>level shift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能麻烦您稍稍解释一下吗?感激不尽 ...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vel_shifter

A level shifter (level translator), in digital electronics, also called  logic-level shifter or voltage level translation, is a circuit used to translate signals from one logic level or voltage domain to another, allowing compatibility between ICs with different voltage requirements, such as TTL and CMOS

  Modern systems use level shifters to bridge domains between processors, logic, sensors, and other circuits.  In recent years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vel_shifter

您给出的是level shifter的定义以及应用,我大概了解了,但是我想问一下比如我core管子VDD用1.1V,analog 部分使用I/O的管子VDD=2.5V,这个跟level shifter有什么关系吗?新手不太会,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给出的是level shifter的定义以及应用,我大概了解了,但是我想问一下比如我core管子VDD用1.1V,analog ...

core管子VDD用1.1V,analog 部分使用I/O的管子VDD=2.5V

Core 1.1v --> analog 2.5v  use low to high  ,  level shift  circuit

analog 2.5v --> core 1.1v use High to Low   level shift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re管子VDD用1.1V,analog 部分使用I/O的管子VDD=2.5V

Core 1.1v --> analog 2.5v  use low to high  , ...

哦哦好的,十分感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