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根据SAR ADC的指标来确定比较器的指标啊

楼主(2021-09-23):
如果比较器采用预放大+锁存器结构,预放大的指标和Latch的指标完全一样吗?预放大的增益怎么确定呢?比如要设计12bit 50M的SAR ADC,比较器的带宽和增益要达到多少呢?求大佬指点,该怎么计算呀?

网友:
假设你是bottom plate sampling, 12次conversion, 异步逻辑的话,比较器保守也要做到1GHz, 看你最后的需求的enob 需要多少,再去看kick back noise对你的影响,pre-amp应该gain 4-6db 应该bw  比较大

楼主:
如果是顶板采样呢?1GHz是怎么得到的呢?ENOB和比较器的带宽是什么关系呀?pre-amp的增益4-6dB是咋计算得到的呀?我太菜了,求大佬指点

网友(2024-06-21):
楼主,你好,比较器的带宽和增益怎么计算的呢?能说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