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2017仿真时,lis文件特别大怎么办?【已解决】

楼主(2021-09-23):
hspice2017仿真时,有时.lis文件会特别大,占用大量磁盘空间,但用hspice2011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是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呢?

楼主:
也尝试了用nohup hspice xx.sp -mt 4 &仿真,但nohup.out文件又会变很大,可以强制令其不产生此类输出文件吗?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目前由于没换hspice版本,故还是存在此问题,但不用nohup,也不用-o的命令时,可以避免其产生输出列表文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