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原理图报warning"pin name GND collides with signal name netxx"

楼主(2021-09-23):
图一是报的警告,图二是net144,东部工艺pmos的sub就是接地的吧,不打pin没问题,打了就报错,这是什么情况呢?谢谢
(和net多少无关,改了144的连接,其他pmos的sub端也会报错)

楼主:
NMOS的衬底接的GND同样报冲突

网友A:
你把白色的net144删除

网友B:
到底是net144还是gnd,一个signal怎么可能有两个名字,肯定冲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net144还是gnd,一个signal怎么可能有两个名字,肯定冲突啊

问题就在这里,VDD啥的就是正常的,GND会报冲突,都是L添加的命名,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白色的net144删除

你好,白色的net144是自动添加的,好像不可以手动删除唉,除非把线都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白色的net144是自动添加的,好像不可以手动删除唉,除非把线都删了 ...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说明你电路连线有问题。如果真连到GND就不会出现另一个net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说明你电路连线有问题。如果真连到GND就不会出现另一个net name
...

谢谢,我这个就是最普通的NMOS衬底接地,PMOS SUB端接地这种连线,应该没啥问题呀。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说明你电路连线有问题。如果真连到GND就不会出现另一个net name
...

我发现  如果不用L命名net,而是直接用w连到GND就没问题,如果命名就冲突,很奇怪,按理来说我命名为gnd应该和gnd连到一起呀,对吧,VDD就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说明你电路连线有问题。如果真连到GND就不会出现另一个net name
...

我全部重新W画线然后L命名,问题没了,哈哈,不知道什么情况同样的方法之前不行现在就可以。还是谢谢老哥的帮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