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电路问题求教

楼主(2021-09-23):
求教各位大佬,电路功能是希望每个脉冲信号输出一个脉冲电流,但是现在仿真下来情况是一直有一个比期望电流小几倍的电流持续存在且没有脉冲电流,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网友A:
电流大小是多少,脉冲频率是多少,那个开关尺寸也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小是多少,脉冲频率是多少,那个开关尺寸也蛮大的

电流源电流5uA,脉冲2us一个,开关尺寸我把l=600n改成过1u基本没啥差别,还得继续减小吗,我再去试试,谢谢谢谢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少一个负载啊?没加负载哪里会有电流通路。所以脉冲来了也没有脉冲dia电流输出。

网友:
寄生电容来不及充放电。把开关降得很低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你的脉冲信号的电压电平要设定对了,关闭的时候要将下面的电流断掉,开启的时候也不能卡到下面NMOS的VDS,而且不知道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你这条支路有100uA,上面PMOS产生的bias栅极电压会不会压到下面的电压裕度。我是从电压裕度方面考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源电流5uA,脉冲2us一个,开关尺寸我把l=600n改成过1u基本没啥差别,还得继续减小吗,我再去试试,谢 ...

你可以贴点仿真结果的图

网友:
你这个电路输出挂的负载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