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3.3V analog I/O 能耐受5V 电压吗

楼主(2021-09-23):
TSMC 3.3V/5V  制程 仅提供3.3V Analog I/O 和3.3V的电源I/O,没有5V的。 有没有朋友知道一般公司如用到这个制程,是如何解决的。
从3.3V Analog I/O 电路内部看, 就是几个二极管, 查了一下别的0.35 制程(TSMC的找不到), 二极管反向击穿电压在7V 左右, 能不能直接用于5V信号呢。
另外3.3V analog 电源I/O 电路由 3.3V PMOS, NMOS 组成, 二者 击穿电压一般在10V以上, 可不可以用作5V 电源I/O呢?
多谢!

网友:
输入信号IO问题不大,那个去了ESD保护的DIODE,基本就是金属直接连进去。

电源IO,要看具体的管子是什么样的,一般可能会有问题,因为GATE长期落高电压,会退化。

楼主:
谢谢回复,有一点顾虑, diode 漏电流随反向电压增大而增大 。

网友A:
3.3V器件不可用于5V。存在可靠性问题。人家写了5V,肯定有5V器件,你的PDK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这个制程没有5V的diode, 正确的方法是不是将两个diode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3.3V器件不可用于5V。存在可靠性问题。人家写了5V,肯定有5V器件,你的PDK是不是有问题? ...

5V的MOS 有, 5V的diode没有。

网友B:
你的这个IO有没有over-drive mode啊?你要看spice网表里面有没有5V的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IO有没有over-drive mode啊?你要看spice网表里面有没有5V的cmos

谢谢,看过Spice了,唯一的 analog I/O 里仅有 DP, DN , 从 process library 里可以看到diode 都是3.3V 的
analog power I/O 的 spice 里 是很多大的管子  W=24u, L=0.4u, (没有0.5u 的, 应该不是5V管),  Gate-grounded NMOS并联在一起:
.SUBCKT PVDD2ANA AVDD
D_0 AVDD VDDPST DP AREA=635.951P
M_1 AVDD VSS VSS VSS Y1 W=24U L=0.4U
M_2 AVDD VSS VSS VSS Y1 W=24U L=0.4U
M_3 AVDD VSS VSS VSS Y1 W=24U L=0.4U
M_4 AVDD VSS VSS VSS Y1 W=24U L=0.4U
M_5 AVDD VSS VSS VSS Y1 W=24U L=0.4U
M_6 AVDD VSS VSS VSS Y1 W=24U L=0.4U

........

只有第一句例外, AVDD 通过一个Diode 与 3.3V 的 VDDPST 相连, 所以这个看来不能用于5V, 因为AVDD 会被3.3V 拉住, 上不去。 谢谢提醒。
有没有哪位能提供这个制程成熟的,经过检验的, 5V的 analog I/O 和 5V power I/O 呢,一定重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看过Spice了,唯一的 analog I/O 里仅有 DP, DN , 从 process library 里可以看到diode 都是3.3V  ...

我这里可以定制。
微信 lcmars090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可以定制。
微信 lcmars0904

谢谢, 目前倾向于现成的,经过检验的。

网友(2024-05-27):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3.3V IO 耐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