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calibre PEX跑完后calibreview setup界面没有自动弹出,怎么手动打开下?

楼主(2021-09-23):
跑了半小时的PEX,完事儿没弹出calibreview setup界面,以往是直接重跑一边让自动弹出了,但这也太浪费时间了。

有没有跑完后手动打开该界面的方法?求大佬指教~

网友A:
你试试calibre->setup->calibre view,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calibre->setup->calibre view,不确定

还真的可以,蟹蟹蟹蟹,非常感谢~

网友(2024-12-17):
PEX的output有一个输出类型选项,改成calibreview,run pex之后就能自动弹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