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PEX reduction and CC选项里对res的combine功能怎么用?

楼主(2021-09-23):
short可以理解为小于框里输入值的电阻都会被删除,这点经过验证是没有问题的。

【修改下combine的问题描述】combine的输入值是会影响提取结果的,但和预期的结果并不一致,比如输入10,按理说10以下的电阻应该就没有了(有足够多串联小电阻),但实际提取结果还是有比10小的电阻,这些电阻都是同一条线上串接的电阻。
【原描述】
combine我理解是小于框里输入值的电阻会和相串联的电阻相加,直到串联值大于combine里输入的值为止。但实际操作下来,combine这一行输入什么1、10、100,提取的结果都没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功能是不能使用么?
【牢骚话】
PEX提取出来的每个电阻两端的线都重新命名了,一个小电路一提提几千个串接电阻我特娘的怎么知道实际那根线上的电阻到底是多少,这结果根本不能用来对应去优化具体的线,还是assura QRC更好用了。
今儿个发现PEX可以选线提取……那没事了。

求大佬解答~

网友(2025-08-28):
大佬解决没,到底该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