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8v bcd 大家是用哪种做 VGS clamp 电路?

楼主(2021-09-23):
1.8v bcd 大家是用哪种做 VGSclamp 电路?
Mos vgs=1.8v .  若一般 5v  可用zener . 1.8v ,  会用 mos vth 去稳 1.8v ?

网友:
ggmos/gcmos呗;
正常的工艺应该都可以用ds的breakdown来保护gate oxide的;

网友A:
为什么要去稳VGS呢?超压?

网友:
For 5v BCD

use zener 5.4v clamp gat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去稳VGS呢?超压?

高压工艺有一般   oxide cmos . 工艺 另有一种BCD高压工艺其  oxide , drain耐高压 BCD , 高压CMOS 用的 dmos  拿耐压   40v cmos , vth 可能都  2~3v 才会 turn–on ,    BCD LDMOS  . oxide   MOS vth 低阿 ,  你今天设计一个  3~ 20v  电路, 只能用 BCD ,   20v  cmos ,    vcc在低电压 3v 下  20v mos 特性很差  ..
BCD ldmos  oxide 耐压只  3v (假设  3vBCD )  , 需电路去保护 3vmos VGS  . 但一般 zenerdiode  5.4v 太高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压工艺有一般  厚 oxide cmos . 工艺 另有一种BCD高压工艺其  oxide 薄 , 但 drain耐高压 BCD , 高压CM ...

可以用MOS的VTH去稳 VGS,为什么不做LDO呢?面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OS的VTH去稳 VGS,为什么不做LDO呢?面积太大?

为什么不做LDO呢?面积太大
=>  fast  and narrow  switch  ..switch  pulse  < 1us  , and   by  logic circuit  ..
use LDo  need very fast response  ..

and LDO  size  much more large than mos vth cla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