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定时器timer的验证时,check 怎么写比较好

楼主(2021-09-23):
Hi all
最近在验证一个timer, 基本功能定时,pwm,死去插入,互补输出等,有很多跟控制时序相关的行为,在考虑怎么样在bench 中写checker 比较好。 assertion? 或者需要写个reference model?

一起来讨论下~

网友:
mark一下,同样感兴趣

网友A:
我理解定时方面的,用断言比较好,reference model估计也会类似断言的。某个条件成立,什么时刻开始,什么时刻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定时方面的,用断言比较好,reference model估计也会类似断言的。某个条件成立,什么时刻开始,什么 ...

目前为止想法挂一堆assertion,不同场景打开不同的assertion

网友(2023-05-19):
hi 想请教一下timer的验证相关问题,请问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604708956 谢谢啦

网友(2024-10-29):
感觉断言合适些,定时器没有明确需要校验的数据包,更多的是行为属性。然后把定时器当作白盒进行验证,把内部信号拉出来进行SVA属性检查是不是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