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C之后DRC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1-09-23):
本人新手,所以有一些基础知识不太懂,望见谅~在做ICC的时候是否判断DRC rule呢?是source的库文件来做到这一点的吗?我在做完ICC之后DRC出现了一些SPACE的错误,多数为间距不够,请问这些能不能在ICC的过程中就修改呢?

楼主:
根据猜测找到了相应的tf文件,里面有着每一层的间距和尺寸,source
完tf文件进行ICC,并且report了physical信息,但是导入DRC还是存在问题,主要是contact的间距和尺寸,并且在report里面并没有contact相应的信息,是否在ICC的时候没有考虑contact的约束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猜测找到了相应的tf文件,里面有着每一层的间距和尺寸,source
完tf文件进行ICC,并且report了physical ...

已解决:实际上满足了DRC的规定,少许DRC错误由于DUMMY造成,可从文档中查看

网友A(2022-05-14):
我的DRC错误贼多。请教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呢,手动修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RC错误贼多。请教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呢,手动修改吗

这种大概率就是flow有问题了,特别检查plan和电源啥的,可以看看版图是不是看起来就有问题,比如有空的地方没放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