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容两端电压变化,其能量变化的问题。

楼主(2021-09-23):
如果初始时电容两端电压为V0,经过一段时间,上升为V1,则电容的能量增加了多少?按照电容能量公式做差应该使用此公式  为什么有篇论文上写的是
很疑惑,希望有人能帮忙解答。

网友A:
什么论文呢?我的感觉也是你算的那样的,mark一下,等待高手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论文呢?我的感觉也是你算的那样的,mark一下,等待高手解答。

A_Low-Power_Differential_Relaxation_Oscillator_With_the_Self-Threshold-Tracking_and_Swing-Boosting_Techniques_in_0.18-_mu_m_CMOS
关于Relaxation Oscillator的一篇论文,其中  算振荡器功率的时候的公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A_Low-Power_Differential_Relaxation_Oscillator_With_the_Self-Threshold-Tracking_and_Swing-Boosting ...

如果是这种语境下面的话,我感觉他计算的不是电容上面的功耗差异,而是给电容充这么多能量时系统需要付出的功耗。我试着用电流源对电容充电,然后计算电流源的功耗,好像就是这个值,你可以试一下。之所以用电流源等效是因为我感觉弛张振荡器的系统比较适合用电流源等效。不知道用电压源加电阻等效是不是也是同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种语境下面的话,我感觉他计算的不是电容上面的功耗差异,而是给电容充这么多能量时系统需要付出 ...

又思考了一下,只要给电容充电的话,从V0到V1,那么充电电路至少需要提供  的能量。如果是理想电流源充电,电路总消耗能量都用于给电容充电,总功耗也就是。
如果用论文中RC来对C充电  ,电容要从V0到V1,有用电阻消耗能量,电路至少都要提供,然而论文中  Prc部分甚至都比还低。就还是没有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种语境下面的话,我感觉他计算的不是电容上面的功耗差异,而是给电容充这么多能量时系统需要付出 ...

另外,您说的“试着用电流源对电容充电,然后计算电流源的功耗,好像就是这个值,你可以试一下”。这个值是  还是  ,我算到的是前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思考了一下,只要给电容充电的话,从V0到V1,那么充电电路至少需要提供的能量。如果是理想电流源充电, ...

您说的对,我之前的计算是弄错了哈

楼主:
又是疑惑没解决的一天,这好像看似简单的问题,到底论文这样公式应该怎么理解呢?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呢

楼主:
有没有人指点一下呢?就是这篇论文。

楼主:
有没有人呀

楼主:
害是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