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

楼主(2021-09-23):
请问各位大佬,温度对于锁相环的工作状态是如何影响的。目前查到的只是说对于热噪声的影响,以及CP/PFD的波纹导致VCO被调频,温度对于PLL影响的主要方面是什么呢?

网友A:
VCO振荡频率有温度特性,LC VCO主要是C的温度特性,ring VCO的ro和c都会变,如果vtune*kvco不够大,PLL会失锁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B:
PLL里温度的影响可能有:
1)时序电路的速度,比如反馈分频器时序,TDC的分辨率等;
2)D/VCO的频率覆盖,温度变化,振荡器的频率会发生变化,要做到比如-40~125C范围内,振荡器的频率范围都能包含要工作的指定频率;
3)漏电,高温下一般漏电更大,模拟环的CP漏电造成的spur会更大,数字环不太敏感,顶多静态漏电流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O振荡频率有温度特性,LC VCO主要是C的温度特性,ring VCO的ro和c都会变,如果vtune*kvco不够大,PLL会失 ...

感谢!也就是说温度会影响延迟单元的延迟来使控制电压对输出频率进行改变,影响了控制电压的频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L里温度的影响可能有:
1)时序电路的速度,比如反馈分频器时序,TDC的分辨率等;
2)D/VCO的频率覆盖, ...

感谢,主要考虑还是要从可调输出频率入手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