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救命,centos7.8 使用./iscape.sh 报 no `server' JVM at ..

楼主(2021-09-23):
centos7.8 使用./iscape.sh

Error: no `server' JVM at `/home/EDA/test/iscape.04.23-s010/runtime/LNX86/lib/i386/server/libjvm.so'.
Failed with InstallScape JVM.
Now loading System JVM...
Use -help option for details on usage....
OpenJDK 64-Bit Server VM warning: You have loaded library /home/EDA/test/iscape.04.23-s010/lib/libnativemethods_lnx_64.so which might have disabled stack guard. The VM will try to fix the stack guard now.
It'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you fix the library with 'execstack -c <libfile>', or link it with '-z noexecstack'.

然后出现的gui界面如下

网友:
换redhat就没问题,这应该是centos java版本的问题

网友A:
是库依赖的问题,是警告的话,不用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库依赖的问题,是警告的话,不用理会

我之前已经把yum install java*,java libjvm.so redhat-lsb glibc.x86_64 glibc.i686 ksh libXext libXext.i686 libXtst libXtst.i686 libXt libXt.i686 libGLU libGLU.i686 mesa-libGLU libXrender libXrender.i686 libXp libXp.i686 libXrandr libXrandr.i686 *xorg* openmotif libstdc++.x86_64 libstdc++.i686 xterm -yyum install gcc gcc-c++ csh *xorg-x11-fonts* compat-libstdc++-33.i686 alliance-libs alliance glibc-devel.i686 -y都执行了一遍,实在不知道缺什么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已经把yum install java*,java libjvm.so redhat-lsb glibc.x86_64 glibc.i686 ksh libXext libXe ...

不必把所有安装过的库贴出来啊,搞复杂了;首先,调用系统JVM就说明InstallScape下可执行文件缺少依赖或link指向问题(新的lib发布而软件依旧指向老版本,导致文件不存在);
后面的警告单纯是系统的安全提醒,可以安装一下exestack
yum install execstack
execstack -c /home/EDA/test/iscape.04.23-s010/lib/libnativemethods_lnx_64.so
这样就不会有那个warning了
还有openjdk8报错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