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语法问题

楼主(2021-09-24):
VREF VRER 0 DC 1.25V
请问大佬,这个语句改怎么理解呢

网友A:
电源VREF是节点VRER到地即0电位的直流DC电压源 电压为1.25V

网友B:
电压源VREF,正端接VRER,负端接0,直流电压值为1.25(不确定有V合不合语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源VREF,正端接VRER,负端接0,直流电压值为1.25(不确定有V合不合语法)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VREF是节点VRER到地即0电位的直流DC电压源 电压为1.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