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二阶sigma-delta调制器电路问题

楼主(2021-09-24):
请问这个比较器的输出跟这个VREF+,VREF-在实际电路中怎么连接?要通过什么器件来达到效果。

网友A:
VREF+和VREF-分别为两个电压,通过开关管(传输门)传输到对应的地方(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VREF+和VREF-分别为两个电压,通过开关管(传输门)传输到对应的地方(电容) ...

嗯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