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f文件转为layout

楼主(2021-09-24):
请教论坛大牛,目前用abstract抽出了.lef文件,想在想将lef文件转化为layout,只有pin信息就好,作为一个黑盒子加入别的模块跑lvs。我试了virtuoso  lef  in 不知道是参数没设置对还时操作错误一直没有成功,只导入了带pin的layer没有pin名字q一下线terminal  name里面是pin名。线上没有lable。
请问怎么做呢,感谢。

网友:
先确认下lef里面有没有把labe提出来吧...

网友A:
你应该已经导进去了,只是label的height是0,所以看不到,按照下图的设置,再Ctrl+a,选中所有label, q调整height值

网友B:
terminal name在就好弄,Create Label中Auto模式,然后框选版图就能在对应区域打上lab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已经导进去了,只是label的height是0,所以看不到,按照下图的设置,再Ctrl+a,选中所有label, q调整h ...

感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好像不是这样的。以下是我的问题图片,请帮忙指正下。万分感谢。

这是我导入时填写的

这是我导入时填写的

这是我导入后的,他的object是pin不是label,attribute这个描述也和我正常打的label不一样 ...

这是我导入后的,他的object是pin不是label,attribute这个描述也和我正常打的label不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rminal name在就好弄,Create Label中Auto模式,然后框选版图就能在对应区域打上label
...

感谢你的回复,使用你的方法在金属方块上出现了label是用/    /包围起来的。我想用lef导入后带pin的黑盒子跑lvs。这个好像跑不了。
我在五楼放了我的操作,你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帮忙指导下吗?看看哪里做的不好。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使用你的方法在金属方块上出现了label是用/    /包围起来的。我想用lef导入后带pin的黑盒子 ...

lef导layout这种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设置,但是刚刚的办法你说跑lvs不过的情况可能我猜想可能得原因。1:label的purpose是否正确,我给你截图中我选的purpose是pin,不同工艺可能不一样,你使用的工艺是哪种就换哪种。2:如果purpose换了后还是lvs不识别,可能是这个工艺跑lvs只识别完整的pin而不是label(Create pin 和Create label有一些区别)你lef导入后pin框还在但是丢失的是display text,这种情况可以试试选中所有的刚刚生成的label,在菜单栏Tools~>Create pin from label试试。具体的你说出现了label是用/  /包围起来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f导layout这种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设置,但是刚刚的办法你说跑lvs不过的情况可能我猜想可能得原因。1:l ...

感谢。

他是这样的能看到,但是选不中这个pin,我想让他浮在金属上一个pin和金属同层就好,我试了creat label 一 ...

他是这样的能看到,但是选不中这个pin,我想让他浮在金属上一个pin和金属同层就好,我试了creat  label 一 ...

网友:
这个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的问题好像不是这样的。以下是我的问题图片,请帮忙指正下。万分感谢。

...

这个也要填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f导layout这种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设置,但是刚刚的办法你说跑lvs不过的情况可能我猜想可能得原因。1:l ...

还有个问题,这样导进去的layout lable全部是同一层金属的,不同金属还是要自己手动改一下属性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要填

我这边这个不用填写也是默认的drawing。别的还有错误吗?感谢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这个不用填写也是默认的drawing。别的还有错误吗?感谢指正。

e 这个有打开吗?
另外你lvs不过,是不是因为导进来的lable都是你指定的那个layer,还有一些其他金属层的lable 用的layer需要手动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