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家21版工具lmgrd报时区不匹配错误,求助!!!

楼主(2021-09-24):
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删除

网友:
我去...这是啥?关注下,看哪个大神看看咋回事?

楼主:
scl用的是202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cl用的是2020的

直接用18版会有问题吗?

网友:
这应该不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本机check还是别的机器check这台机器。如果是两台机器检查下两台机器的时间设置。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之前是centos6,换成centos7就可以了。:vict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之前是centos6,换成centos7就可以了。 ...

这个原因感觉不靠谱儿,可能是碰巧解决了吧。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因感觉不靠谱儿,可能是碰巧解决了吧。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怪。 ...

21版文档里也是要求centos7的。centos6我自己更新的glibc库,试了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21版文档里也是要求centos7的。centos6我自己更新的glibc库,试了不行。

这个也不是啥问题。比如老软件也没说兼容新系统,但是多数情况下都没啥问题。除了个别情况下比如某个系统的变量名称改了,软件无法获取。突然依稀记得十几年前似乎有过EDA软件报时区问题,但是记不清了。反正是个怪怪的现象,不知道为啥。

网友:
21版的primesim,  6.9centos, 2018SCL
没问题

网友:
scl不匹配

网友:
如果不影响使用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21-12-10):
可以分享下能crack S家的crack tool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