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中pin name 和net name 不一致时,为何会报warning?【已解决】

楼主(2021-09-24):
最近刚从ic617换到ic618,发现当电路中pin name 和net name 不一致时,pin会报warning,大家有也是这样的吗?  有什么设置方法吗?

楼主:
知道怎么设置了,刚用不熟悉

网友A:
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设置呢

check>rules setup...>name中的pin/net name collision设置成ignored
还有很多项,自己选择需要报warning的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