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升压电荷泵版图中深N阱的问题

楼主(2021-09-24):
第一次画升压电荷泵的版图没有什么经验,想求助一下,深N阱的NMOS电荷泵的深N阱的电位怎么连呢,看了design rule 也没有得出什么结论,还有就是管子的W也是比较大的,这时候画一个W比较大的管子还是改成几个Multi比较好呀,画过的朋友们给点意见。附一张带深N阱的版图图片。

网友A:
W具体是多少,多少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具体是多少,多少算大

在这里大概是L的100倍吧,从版图上看就是比较长的一条,自己的理解相较于其他的模块这个W是比较大的 没有用MULTIPLY

网友B:
w大是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去考虑的,因为他希望看上去POLY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很多个poly串联起来的,在一个就是应力效应,cont孔对poly会有应力效应,这种管子一般适用于高精度的一些模块。

网友C:
都问设计啊,遇事不准问degisn

网友D:
深N well 在电路上有体现吗,有的话按照电路来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问设计啊,遇事不准问degisn

就是自己设计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w大是从工艺制作的角度上去考虑的,因为他希望看上去POLY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很多个poly串联起来的,在一个 ...

所以 你的意见是不用把W 改成很多个multiply这样比较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N well 在电路上有体现吗,有的话按照电路来连。

谢谢回复,请问怎样算深n阱在电路上有体现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所用到的nmos管衬底不是接地的,所以用了深njing的管子,我不知道这个nmos的管子是不是要单独把衬底引出来,还有就是这个深njing 接什么电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怎样算深n阱在电路上有体现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所用到的nmos管衬底不是接地的,所以用了深n ...

看下电路里这个管子有没有深nwell的端口。正常的管子是四端口,这个可能会是5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怎样算深n阱在电路上有体现呢?现在的情况就是所用到的nmos管衬底不是接地的,所以用了深n ...

深Nwell 可以接这一级里的最高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深Nwell 可以接这一级里的最高电位。

我看了管子的版图,没有第五端接口 还是四端的,是不是要在深njin 外面打一层n阱接高电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 你的意见是不用把W 改成很多个multiply这样比较好吗?

从应力的角度上考虑,是这样的,但是从版图上考虑,这样的画法就很抽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自己设计的电路

1、DNW的电位一般最好接一个固定的正电位,这个正电位要考虑寄生DIODE的耐压
2、width值很长的管子一般都要拆分成width值小的figer比较好

网友:
深井一般是接power  当然也有独立电位的按照电路需求去做  一般不会接地,接地版图直接闩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了管子的版图,没有第五端接口 还是四端的,是不是要在深njin 外面打一层n阱接高电位呢? ...

对要接高电位,也要注意最高电位是多少,是否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要接高电位,也要注意最高电位是多少,是否允许。

我理解可能就是接电源吧

楼主:
所以 深njing的 电位 应该接这一级的最高电位 还是 结输入级的电源电压电位呢?求解答呀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以 深njing的 电位 应该接这一级的最高电位 还是 结输入级的电源电压电位呢?求解答呀 ...

个人经验,只要它接的电位是一个稳定的足够强的高电位就可以,一般我们会找周围最近的电源,哪一级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经验,只要它接的电位是一个稳定的足够强的高电位就可以,一般我们会找周围最近的电源,哪一级不重要 ...

你好 我的想法是深n-jing要接整个电荷泵的最高点位也就是最后一级的输出,因为前面几级的衬底P-SUB电位如果高于这个DNW的电位是会导致latch-up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