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环的LVS

楼主(2021-09-24):
跑I/O环的LVS时为什么总是会提示电源的错误呢,像下面图片中的一样,把原理图和layout都检查了,两者也是对应的,请问大家还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细节也没有给够,没法帮你debug, 可以先看看ports 是不是都是识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