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搭的ESD cell跑DRC报Power clamp的error,求助!

楼主(2021-09-24):
自己搭的ESD cell跑DRC报Power clamp的error,有没有办法让DRC认为这是个ESD的cell从而避免掉这个error呢?

使用的工艺是TSMCN45,有熟悉的大佬能帮帮忙么~谢谢

网友A:
方法倒是有不少,简单想到的有DRC exclude和修改Runset中对于ESD 39g的运算。
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报出来反而没什么吧 ------ 而且你确定你不follow这条rule是没问题的?有testkey数据支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倒是有不少,简单想到的有DRC exclude和修改Runset中对于ESD 39g的运算。
问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报出 ...

没有PDK提供的标准库,只能自己搭,为了合规参考ESD pdf一步一步来的,走到这一步发现有矛盾,DRC辨认这两种管子的方法虽然描述有区别但在layout里因为别的DRC限制实际没有区别,就很烦,有标准库就不自己搭了。

网友B:
SDI 层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I 层画了吗

网友:
这已经被识别成ESD cell了啊,总宽度不够1000um报错了。

网友:
感觉说的是w没达标,最少1000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