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保护环可以相互接触不?

楼主(2021-09-24):
咨询下,如下图所示的vdd以及vss保护环的P掺杂和N掺杂相互靠近;

这样DRC并不会报错,但是感觉VDD与VSS距离这么近会不会有啥影响;

网友A:
小电流的话他应该没啥问题,大电流时可能会漏电或者latch up吧?学艺不精,蹲等大佬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电流的话他应该没啥问题,大电流时可能会漏电或者latch up吧?学艺不精,蹲等大佬解释 ...

那如果会漏电的话,这两个保护环的间距一般是多少的?

网友:
这个DRC上应该会有写吧,well到pick up AA会有space吧

网友B:
DRC会有写的,在DRC的基础上再加点距离

网友C:
没有啥影响,只要包这个ring的P管不是外接PAD的话,满足DRC距离就行了,如果是接IO的mos管,那就要考虑latch up的问题了,不过一般建议,没有必要把距离卡这么死,给自己留点余地,不然加点MOS管,你距离不够你还得挪

网友:
我个人觉得没有问题,满足工艺的情况下,证明工艺就是允许你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啥影响,只要包这个ring的P管不是外接PAD的话,满足DRC距离就行了,如果是接IO的mos管,那就要考虑latc ...

有道理,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C会有写的,在DRC的基础上再加点距离

好的,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