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一下版图中电容的栅极应该怎样连接

楼主(2021-09-24):
咨询一下,在版图中经常会出现十几个电容联排的情况,它们的栅极应该怎样连接的?

是直接用P将栅极连接起来,还是如下图所示的在栅极打孔,用metal连接?

网友A:
用金属接好点,阻抗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金属接好点,阻抗小一点····

顺便问下,每个电容之间都需要用保护环隔开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每个电容之间都需要用保护环隔开不?

可以隔开,但占面积,只需在整个电容外面加保护环

网友C:
根据电容的大小,灵活处理。用金属连接,每个电容分开是没有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隔开,但占面积,只需在整个电容外面加保护环

好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电容的大小,灵活处理。用金属连接,每个电容分开是没有错的。

好的,明白了;

网友D:
你这肯定得用金属连的,因为你用poly连,drc要报错,还有电容只需要在最外面包ring即可,如果要求高的话再在四周加上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肯定得用金属连的,因为你用poly连,drc要报错,还有电容只需要在最外面包ring即可,如果要求高的话再 ...

好的,明白了。还没走DRC,所以看不出来哈;还是用金属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明白了;

看情况,可分开,可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可分开,可在一起

好的,知道啦~

网友:
肯定不能用poly,用金属,一般会做一个cell,复用,这个cell,四周加环,把他们需要接在一起的地方连好,拼接的时候直接接在一起

网友:
用poly有最大单块po面积的drc,所以用metal出
这种接法decap一般不精确,通常容值越大越好,在给定面积内放多个更佳,中间的GR可以不加,只需四周加即可
decap上的连线可以交错复杂,达到更大寄生C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