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抑制比

楼主(2021-09-24):
请问我这样连接仿电源抑制比 对吗?
另外,为啥这样链接做DC仿真,VN端的电压也是1.5V

网友A:
在电路模块里不要直接连gnd,把电源线和地线做成pin伸出来,在testbench里再连接到gnd和vdd
还要把10uA的电流源去掉
虚短虚断,VP是1.5,那么VN也是1.5
从你的电路图看,感觉你做电路的习惯还很不好,我建议从网上找一点cadence教程先学一学

楼主(2021-11-24):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模块里不要直接连gnd,把电源线和地线做成pin伸出来,在testbench里再连接到gnd和vdd
还要把10uA的电 ...

请问做电路的习惯哪里不好了?希望您可以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做电路的习惯哪里不好了?希望您可以指正

意思就是所有需要输入的都做成pin脚拉出来,用专门的testbench电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