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舵DAC 模拟版图寄生仿真

楼主(2021-09-25):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为了在前仿真中,模拟布线引发的寄生电容对动态参数的影响,我分别将C0 C1设置为400f 100f,但发现这俩电容存在与否对FFT结果几乎没影响,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C0和C1右端的电压变化本来就不大吧,加一个电容也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和C1右端的电压变化本来就不大吧,加一个电容也没什么影响

      加这两个电容,是为了模拟版图布线时的寄生电容。这个电容,会对输出阻抗有影响吧。
      或者是我加的模型不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这两个电容,是为了模拟版图布线时的寄生电容。这个电容,会对输出阻抗有影响吧。
      或者是 ...

源端的电容折算到漏端,要除以一个管子的self gain,所以影响不显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端的电容折算到漏端,要除以一个管子的self gain,所以影响不显著了。

    好的,我在想想看是怎么回事。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源端的电容折算到漏端,要除以一个管子的self gain,所以影响不显著了。

       我觉着还是不对吧。虽然C1仅仅只有100f,会被折算,但是C0电容仍然有400f,这个400f电容在高频下对输出阻抗影响很大吧。DAC电流源的输出阻抗和SFDR直接相关,可我做了FFT发现,SFDR几乎没变。
       我的采样速率为500M,给到的输入信号频率为220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着还是不对吧。虽然C1仅仅只有100f,会被折算,但是C0电容仍然有400f,这个400f电容在高频下 ...

C0折算到输出端要跨两个管子,除的是self gain的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折算到输出端要跨两个管子,除的是self gain的平方

      谢谢您的解答。我在实际仿真当中也验证了这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