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t、sp、cdl文件具体是代表什么

楼主(2021-09-25):
网表文件,sp文件,cdl文件该如何使用,include file里面应该放什么文件,有时候还需要把include file里面的文件更换,不知道为什么。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有时✔,有时又不✔,跑lvs,有问题,求前辈们能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sp文件时instance描述文件,如果跑lvs报subckt问题,就需要添加相应的sp文件。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勾选时时提取当前view下的schematic,如果直接netlist里直接加载的电路网表,则不需要勾选。

网友:
sp文件时instance描述文件,做lvs报subckt问题时就需要添加添加相应的sp文件。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勾选时是直接抽取当前library里view下的schematic,如果netlist里直接调用的cdl网表,则不需要勾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文件时instance描述文件,如果跑lvs报subckt问题,就需要添加相应的sp文件。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 ...

网友B:
一个是网表与版图进行LVS,一个是电路与版图进行LVS,都需要添加.sp文件。.sp文件是器件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是网表与版图进行LVS,一个是电路与版图进行LVS,都需要添加.sp文件。.sp文件是器件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