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条件稳定的时域解释

楼主(2021-09-25):
从系统的频域稳定性是可以很容易得到系统是稳定的,但是从时域怎么解释呢。而且增益大于1的正反馈用cadence仿真也是稳定的,但是从时域出发,感觉想不通。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我觉得从s换算时域会有一个e^st吧,时域会有一个无穷大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从s换算时域会有一个e^st吧,时域会有一个无穷大项

谢谢您的回复,您这样想肯定是对的,但是就是出发点还是频域。这样我能理解哈,但是我就是想直接从时域想明白,不通过频域。或者说从闭环的方程A/(1+Af)角度求解代表了这个方程一定存在,存在了就有解,就稳定,但是好像没有哪里证明过这个方程一定存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