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容充电之后,拉开极板使电容变小,电压会否增加。

楼主(2021-09-25):
如题,望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初中物理,场强不变,电压增加,能量也增加了,因为拉的过程中做功

网友B:
电荷不变,距离增加,场强减小,电容减小,Q=CV,电压增大。能量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中物理,场强不变,电压增加,能量也增加了,因为拉的过程中做功

哈哈,谢谢指导,看来还得回头去复习下初中的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不变,距离增加,场强减小,电容减小,Q=CV,电压增大。能量增加

谢谢指导,但是场强不变这一点感觉不是很理解,我感觉应该是不变。因为C跟距离成反比,Q不变的话,那V就和距离成正比的,那E是不是应该不变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但是场强不变这一点感觉不是很理解,我感觉应该是不变。因为C跟距离成反比,Q不变的话,那V就 ...

场强不变,最简单的证明方法是高斯定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6%96%AF%E5%AE%9A%E7%90%86/4835368?fr=aladdin
电场乘面积等于电荷除介电常数。面积不变,电荷不变,介电常数不变,则电场不变

网友B:
放入电场中某点的电荷所受静电力F跟它的电荷量比值,叫做该点的电场强度。
对于无穷大平行极板,场强均匀,场强不变是对的。
但假设两个点电荷组成的电容,场强不均匀,中间点处的场强会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放入电场中某点的电荷所受静电力F跟它的电荷量比值,叫做该点的电场强度。
对于无穷大平行极板,场强均匀, ...

为了便于理解,可以形象的认为每个电荷都有一条电场线,电场线的密度即为场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场强不变,最简单的证明方法是高斯定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98%E6%96%AF%E5%AE%9A%E7%9 ...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最近正在恶补电磁学的知识,您有什么好的书推荐吗?我目前看的时候陈秉乾大师的上课视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入电场中某点的电荷所受静电力F跟它的电荷量比值,叫做该点的电场强度。
对于无穷大平行极板,场强均匀, ...

您好,谢谢您耐心的回复。对于您说的电场强度的叠加然后可能在变化我能理解了哈,但是对于两个点电荷形成的电容器这个,我可能还得再回去看看电容的物理本质是什么了。感觉不是特别理解两个点电荷形成的电容这句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便于理解,可以形象的认为每个电荷都有一条电场线,电场线的密度即为场强。
...

如果是两个点电荷的话,那随着距离的变化,就算是直接计算点电荷连线上的点,那周围的电场线的疏密程度也是不同的,所以场强不一样,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您的回复。我最近正在恶补电磁学的知识,您有什么好的书推荐吗?我目前看的时候陈秉乾大师的上 ...

我自己上课学电磁学用的是高教出版社的那本,没有比较过别的书,没办法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自己上课学电磁学用的是高教出版社的那本,没有比较过别的书,没办法推荐
...

了解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