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 PEX提取寄生参数时报“Nothing in layout”

楼主(2021-09-25):
用的是ncsu Free_PDK_15nm工艺,画了一个简单的inverter,DRC和LVS都过了,但是PEX却报错,显示 R[AC0UHZ~2][@1M`U(~UWAC.png 。i

楼主:
input里面layout和netlist定位都是正确的,不太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
似乎解决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的PEX.rul被清空了,重新写进去就能跑了

网友(2024-05-14):
引用 楼主:
似乎解决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的PEX.rul被清空了,重新写进去就能跑了

楼主能详细说说吗,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