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617使用ADEL一仿真结束就闪退

楼主(2021-09-25):
每次netlist and run 仿真结束后,整个virtuoso就闪退消失了,求助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而且每天晚上都会崩溃,换成618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redhat 7或者centos 7吗?好像确实会崩溃,换IC618或者centos6吧

网友B:
看下报的什么错。初步怀疑是不是空间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而且每天晚上都会崩溃,换成618就好了

谢谢解答,我今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报的什么错。初步怀疑是不是空间不够了

没有报错直接闪退,什么都没有留下。。。。

楼主(2021-11-05):
吾王!!

已解决 重装了系统 也可以试一试上面的办法 换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吾王!!

已解决 重装了系统 也可以试一试上面的办法 换版本

了解 是版本或是系统的问题吧 真是简洁明了 虽然换哪个都有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