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t

楼主(2021-09-26):
pt的ocv应该怎么写?是不是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ocv?

网友A:
好像有个带derate的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带derate的命令

是set_timing_derate吗?一定要写这个吗?只写set_operating_conditions不行吗

网友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是设置使用ocv模式

set_timing_derate  是设置具体的ocv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是设置使用ocv模式

set_timing_derate  是设置具体的ocv数值

不设置默认derate是1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设置默认derate是1对吗

应该是的,可以报出来看看

网友(2021-11-12):
set_timing_derate -late/early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