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求问,合并有源区省略CT孔后,那根线是什么状态?

楼主(2021-09-26):
参考之前版图的时候发现了这种画法,
像这种画法合并有源区省略CT孔后,线直接省略了,
如果是一组管子我还能理解,但是两组还可以省略吗?
我不太理解,大佬们有没有用过这种画法的,求助!!

电路图

电路图

layout

layout

楼主:
就是说连接M11和M12的net087是悬空的吗?新手,真的不太理解,请求大佬们指导一下!!

楼主:
有好心大佬说一说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连接M11和M12的net087是悬空的吗?新手,真的不太理解,请求大佬们指导一下!! ...

这个线只连这两个管子的话,是可以这样的。

网友B:
可以这样做,尤其是高频且低线程时,这样做更好

网友:
如果是没有拆分的两个管子,那可以不需要CT孔,如果两个管子拆开了分成几个,那必须需要CT孔,因为他们都要连接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线只连这两个管子的话,是可以这样的。

谢谢!现在差不多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做,尤其是高频且低线程时,这样做更好

您好,不太理解您说的高频低线程是什么意思。能讲的详细一点吗,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