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艾伦书:关于二级开环比较器阶跃响应的疑惑?

楼主(2021-09-26):
前面的内容,我都还懂,到了阶跃响应的时间和幅度归一化这里就看不懂了。
1.为什么令m=p2/p1?
2.当m=1时,8.2-12等式是怎么得到的?
望大佬可以帮帮小弟

网友:
看下信号与系统的书吧

网友A:
哈哈 看到这里都会犯迷糊,因为艾伦跳了一步, 这里不是把m等于1代回8.2-9而是代回前面的vout的公式,然后再根据变换对变回时域。

网友:
因为没写全。以你贴出来的式子看,m=1只是一种特殊状态,作者随手写了个特殊时的情况。
然后推导时用的是解二阶微分方程的方法,重根是一个特殊情况有特殊解法,能推出12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看到这里都会犯迷糊,因为艾伦跳了一步, 这里不是把m等于1代回8.2-9而是代回前面的vout的公式,然后 ...

哦哦,懂了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