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施敏

楼主(2021-09-26):
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 3rd Edition或者Physics of Semiconductor Devices, 4th Edition

的课后习题答案,solution manual

网友A:
论坛里有的,搜一下就行了
http://bbs.eetop.cn/thread-41717-1-1.html(英文版)
http://bbs.eetop.cn/thread-877209-1-1.html(中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的,搜一下就行了
http://bbs.eetop.cn/thread-41717-1-1.html(英文版)
http://bbs.eetop.cn/thr ...

谢谢;
想找课后习题的答案呢,不是要原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想找课后习题的答案呢,不是要原书。

哦,不好意思,只注意前面的书名了。
Solutions我只有第2版的“Semiconductor Device Physics and Technolog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不好意思,只注意前面的书名了。
Solutions我只有第2版的“Semiconductor Device Physics and Technol ...

嗯,这个第2版的“Semiconductor Device Physics and Technol ...的solution论坛上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