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fuse LVS不识别如何解决

楼主(2021-09-26):
smic153的工艺,没有买EFUSE。所以我自己按照design rule画了。结果跑lvs 识别不出,单跑efuse会报nothing in layout。下图为我画的efuse 及 design rule。

网友A:
lvs文件定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s文件定义了吗?

定义了的

网友B:
把EFUSE电阻写道网表里面去就可以识别了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EFUSE电阻写道网表里面去就可以识别了应该

写了网表 ,layout的提取还是报 nothing in layou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了网表 ,layout的提取还是报 nothing in layout

layer 层次是否用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ayer 层次是否用对了?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可是参考design rule画的,对过没有问题,也没有别的可以参考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是这个问题,可是参考design rule画的,对过没有问题,也没有别的可以参考的东西。 ...

我手上正好也有smic lvs,你应该看看你的lvs中以下几点:
1.是否有开关 EFUSE_RES,这个开关默认是FALSE,必须是TRUE才会识别efuse器件
2.找到efuse器件的seed层定义,我这边是efgate,看看efgate由什么layer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正好也有smic lvs,你应该看看你的lvs中以下几点:
1.是否有开关 EFUSE_RES,这个开关默认是FALSE, ...

可否帮忙看下GTFUSE的check,是否与design rule的图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正好也有smic lvs,你应该看看你的lvs中以下几点:
1.是否有开关 EFUSE_RES,这个开关默认是FALSE, ...

图片在这

网友C:
问题出现在efpoly2,这里AND CT了,efpoly2 输出的实际就是在GT里的CT,这些CT是没有AND GTFUSE的,所以efpoly没有输出,我感觉这里写错了,不应该AND CT,直接INTERACT CT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出现在efpoly2,这里AND CT了,efpoly2 输出的实际就是在GT里的CT,这些CT是没有AND GTFUSE的,所以e ...

感谢,已经改好了。但是我的LVS还是有点问题,我自己写的网表EFUSE-res是小写。LVS却识别成大写,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已经改好了。但是我的LVS还是有点问题,我自己写的网表EFUSE-res是小写。LVS却识别成大写,请问该 ...

这是因为你的LVS区分大小写了,将你的LVS中CASE_SENSITIVITY 开关改成FALSE,或者直接将 LVS CASE/SOURCE CASE/LVS COMPARE CASE 都改成N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你的LVS区分大小写了,将你的LVS中CASE_SENSITIVITY 开关改成FALSE,或者直接将 LVS CASE/SOURCE ...

OK ,已经解决了。是我没有开LVS大小写区分,开开就好了。感谢!

网友:
辨視層有蓋了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你的LVS区分大小写了,将你的LVS中CASE_SENSITIVITY 开关改成FALSE,或者直接将 LVS CASE/SOURCE ...

请问这个网表该怎么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网表该怎么写啊

什么网表呢

网友D:
fuse的网表,我器件画好了,但是没有cdl跑lvs,请问该怎么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fuse的网表,我器件画好了,但是没有cdl跑lvs,请问该怎么弄呢

额。。。,一般cdl是电路部门给出的,如果你没有就要自己搭一个电路(需要懂模拟电路),或者请电路部门同事帮忙搭

网友:
仔细看看rule文件的图层定义,应该是多或是少层,看看rule中not掉的图层

楼主(2021-10-27):
引用 网友D:
fuse的网表,我器件画好了,但是没有cdl跑lvs,请问该怎么弄呢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2023-01-05):
最近在做efuse,刷到了这个帖子,可以请教一下,efuse的阻值和尺寸怎么确定的吗?好像没有类似方块电阻的东西呢,用的也是smic工艺,design rule的要求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2023-03-17):
引用 网友E:
最近在做efuse,刷到了这个帖子,可以请教一下,efuse的阻值和尺寸怎么确定的吗?好像没有类似方块电阻的东 ...

foudry会提供efuse熔丝所对应材质的方块电阻值的。根据版图设计的尺寸即可知道大概多少阻值了。

网友:
一般Fondry会提供对应工艺的efuse熔丝,拿来用于设计就行了。如果是自己设计熔丝,需要确定熔丝的尺寸,首先确定熔丝准备采用哪种材质,比如,M2层的铜还是多晶硅材质。再根据不同工艺下的这些材质的方块电阻值以及对应的材质熔点,利用一个散热量的公式,在设置好电流值条件下,可以推导出熔丝的设计尺寸,是否可以使熔丝上发热温度大于其熔点。

网友(2023-11-25):
老哥,你有smic153工艺没,急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