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10nm工艺, calibre寄生提取

楼主(2021-09-26):
大家好,目前,我们项目工艺是smic110,用calibre提取寄生的时候出现一个问题,求助大家是否有遇到过,怎么解决,谢谢1,模块A用gate level模式提取寄生,针对两条线netA,netB的寄生,目前个人觉得提取的寄生是ok的(mom13的电容内部底层1,2,3层的金属没有提取出来)
2,同样是模块A,只是将其它金属向模块A的上面拉伸出去了一些(netA,netB两条线没有改动),提取出来的寄生比第一条提取的netA,netB线大了很多,目前发现器件mom13的电容内部的1,2,3层金属被提取出来了。
问题:我们每次把金属往模块A上面伸出去一些,两条线netA,netB的寄生就会出现mom13电容底层1,2,3金属寄生,同时,模块左右两边伸出金属,提取的netA,netB寄生就没有增加mom13的金属电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
寄生电容分为好几种情况:
1. one layer nearbody
2. two layer nearbody
3. via to via
4. layer to via
5.fringe
6.plate
你需要考虑金属走线对你模块有何种影响
寄生电容可以通过命令PEX Ignore Capacitance来进行忽略,不过这个要看你的PEX怎么写的了

楼主:
已经解决